#通讯设置#+ABB 变频器RMBA-01( MODBUS)模块设置方法

楼主(2016-06-12):
1.1 RMBA-01模块接口定义

1.2 将RMBA-01模块插到ABB变频器主板的X31上

1.3变频器参数设置

参数      参数说明          参数值          备注

98.02

选择通讯卡 STD MODBUS 使用插槽1上的MODBUS适配器模

块RMBA

98.07 选择通讯协议 ABB Drives 此为默认值,不用修改

52.01 定义站点号ID 1~247

52.02

定义通讯速度 网络内的全部模块的波特率要设置一致

52.03

定义奇偶校验

NONE1STOPBIT 无奇偶校验位,有一个停止位

NONE2STOPBIT  无奇偶校验位,有两个停止位

ODD     一个奇数校验位,一个停止位

EVEN   一个偶数校验位,一个停止位

完成上述设置即可实现通讯

1.4  RMBA-01模块指示灯状态说明

RXD和TXD为绿色,WD/INIT为黄色

RMBA-01每收到1个信息就RXD闪烁一次

RMBA-01每发送1个信息就TXD闪烁一次

WD/INIT 指示灯:在传动单元通电后就开始发亮,直到传动单元配置完模块后才熄灭,如果黄色指示灯在模块配置成功后再次发亮,可能是模块由于电源断电等原因而需要重新配置。

如果配置完成后LED仍未熄灭,则可能

A:配置失败 -关闭传动单元的电源并重新启动

B:模块硬件故障 -确信38针连接器正确插入

网友A(2018-04-24):
经典,很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