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动机阻尼绕组焊接处断裂怎么办?

楼主(2016-06-12):
同步电动机的阻尼绕组由阻尼条和阻尼环两部分组成,两者采用铜焊或银焊进行连接。一旦焊接处出现断裂,电动机工作时会产生火花,且出现异常的电磁声,观察断裂处通常呈黑色,可以此典型特征查找断裂部位。

    当找到断裂部位以后,可采用铜焊或银焊方式来对其进行重焊,使其恢复正常。具体方法如下:

    (1)先用浸水的石棉绳将焊点附近包裹好,以保护其他部位不致被损坏。

    (2)采用阻值较大的硬质电刷式炭精钳加热断裂处。应断续接通电源,以保证焊接温度控制在600~700℃之间。

    (3) -旦断裂处阻尼条呈暗红色时,把磷铜焊片置于断裂处,等其熔化后就可焊合。如用银铜焊,则焊接时应添加硼砂作助焊剂。最后把焊接处打磨平整即可。

网友A:
如果应用到航天航空领域,那将是致命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