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指令DRVI

楼主(2016-06-12):
如题PLC中的DDRVI指令指定输出是Y是 只能是  Y1 和Y3 这句话怎么理解  但是我看别的编程有

DRVI  D52 D494 Y4 Y5也可以啊  求大神指导。0000

网友A:
Y0和Y1是一组,Y2和Y3是一组,Y4和Y5是一组,只不过Y0和Y2的脉冲输出频率比Y4的高,用Y4和Y5也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Y0和Y1是一组,Y2和Y3是一组,Y4和Y5是一组,...

翻译是没问题  但是下载后就显示错误  提示Y使用超过范围0

网友A:
Y超出范围是什么意思?1:Y点不够2:Y点输出频率过大,建议你使用Y0或者Y2输出,最高输出频率为2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Y超出范围是什么意思?1:Y点不够2:Y点输...

我也想   但是我有3个步进电机 。y0y1  Y2 Y3  Y4Y5但是在 Y4 Y5这里卡了 0我都不知道啥原因0

网友A:
回复内容:不好意思,刚才去仓库拿了个PLC试了下,确实你说的问题,可能DDRVI只适用Y0和Y2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不好意思,刚才去仓库拿了个PLC试了下,确实...

那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替代什么的也可以

网友B:
这指令与三菱的一样的,PLC是仿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