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运行时轴承过热怎么办?

楼主(2016-06-12):
导致电动机运行时轴承过热的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传动胶带太紧。在不影响转速的情况下,适当放松胶带的长度。

    (2)轴承与轴承挡或轴承与端盖轴承室配合过松。对此,可将轴承挡滚花镀铬,在端盖轴承挡加紧固圈。

    (3)联轴器的位置发生了移动。应对联轴器重新进行调整,使之成一直线。

    (4)轴承未与轴肩贴合。可拆开轴承盖,用套筒或铁棒抵住轴承内圈,用锤子敲入轴承。

    (5)轴承室中润滑脂太少,滚珠干磨发热。对此,应加足润滑脂。

网友A:
强制风冷、水冷、气冷!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