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问题 想按键开关产生一个四位二进制数

楼主(2016-06-12):
如题 想自己产生一个四位二进制数 比如说有四个开关 我按下就是1 不按就是0 比如说1010就是按下第1,3个开关 这样的二进制数能产生么?课设有个环节设计的是这样 不能的话怎么改进?

网友A:
当然能产生啊,你是在做数字电路的课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产生啊,你是在做数字电路的课程设计?

恩 请问要怎么设计呢 还是本来我按一下就是1这样可以直接把开关接入寄存器?

网友B:
你用4个输入点接四个开关,如0.0,0.1,0.2,0.3,用传送MOV把0字送入一个寄存器中,再左移12位,然后右移12位,就是你要的数。

网友C:
完全可以,你想要达到什么要求?1.需要在屏上显示吗?2.还是只是需要PLC或单片机程序?3.还是只需要方法?

可以实现,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