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OVERCURRENT

楼主(2016-06-12):
在国外售后服务中发现一台逆变柜经常报过流故障 每天报个3、4次 ,报完就自恢复掉。哪位大神提供一下检查方案。之前电机识别过程中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顺便提供一份DW2.3 自己用的2.4打不开参数组

网友A:
检查下负载是什么类型的,电机电缆是不是变频电缆,电机与变频器距离等。

网友B:
检查下负载是什么类型的,电机电缆是不是变频电缆,

网友C(2016-10-15):
把你的发电机的旋转编码器好好检查下,特别是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