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通迅可以多点通迅吗?

楼主(2016-06-12):
自由口通迅可以多点通迅吗?

怎么样写通迅地址

网友A:
自由口通信看用什么方式呢,如果是485就可以多点,232就只能点点

网友B:
一般带有地址的才可以多点通讯,232通讯一般都是不带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带有地址的才可以多点通讯,232通讯一般都是不带地址的

怎么知道它是带地址的呢?怎么设置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一般带有地址的才可以多点通...

 要看自由协议收发报文格式里含不含地址这一组数据,通常在帧头的下面。

网友D(2016-08-16):
485就可以多点,232就只能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