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面的通讯正常采用哪个数值?

楼主(2016-06-12):
S7200 SMART作为上位机跟单片机通讯,还有一个通讯板作为下位机跟DCS通讯,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这两路通讯是否正常,

楼主想的是既然是用MODBUS库,那么两个都用ERROR=0无错误作为通讯连接正常

这样可以吗?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不?

网友A:
感觉格式问题不大,是不是站号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