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我分析下,测量仪表的带宽是否越宽越好?

楼主(2016-06-13):
请高人帮我分析下,测量仪表的带宽是否越宽越好?

网友A:
一般情况,测量带宽增加,测量精度就会有所下降

网友B:
 测量仪表的带宽越宽,对被测对象的适用能力越强,就这一点而言,带宽越宽越好!实际选购时,需要注意:仪器的真实带宽是多少?或者说,在实际使用中,仪器的宽频带能力能够施展多少?

网友C:
测量仪表的带宽大于信号带宽;信号带宽由下计祘:

有必然关系,上升时间越长,带宽越窄。
上升时间用τ表示,单位为s;带宽用BW表示,单位为Hz。
则:BW=0.35/τ
举例:
τ=50uS

BW=0.35/50uS=7000Hz。

 测量仪表的带宽越宽;一是测量仪表价格贵;另一个干扰也就多,因带宽宽。

网友D:
    不是越宽越好的呀

网友E:
带宽越宽,涉及到的运算以及相关的硬件配置方面都需要加强,在运算和硬件都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单方面提高带宽不仅没有好处,只会影响最后的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