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超频运行原理

楼主(2016-06-13):
1.各位大侠谁能帮我分析分析变频器超频运行原理及状况??

网友A:
超频一般工作在恒功率状态,转速提高,转矩下降

网友A:
在V/F调速中,通常以提高V同时提高F,来调速。由于V一般调至额定电压一下不能再提高,否则对线圈绝缘破坏,这时在需要提高一定的转速时,保持V不变,提高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