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伺服浮动力控制问题

楼主(2016-06-13):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个装置,它由3个安川伺服电机和一些机械连接部件组成,我想做的控制是最上面那个平面定位到一个位置,如果有外力对它向下压或者左右推动时,它能够被推动,若外力消失后又能回到原来的定位的位置,这就是我想要的“浮动力控制”的效果,哪位大神有做过这类研究或者有思路的麻烦指点小弟一下,有兴趣的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A(2018-11-28):
这个不是应该有力矩传感器

网友B:
力矩传感器配合伺服恒力矩模式控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