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高压变频器互为备用,怎么设计电路图

楼主(2016-06-13):
急求助,急求助,如题,谢谢各位大神。两台高压变频器互为备用,怎么设计电路图

网友A:
两台互为备用?那就是输出端加高压开关--分开独立供电动机了呢,这两个开关互锁,只能合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互为备用?那就是输出端加高压开关--分开独立供电动...

对,我不知道怎么画电路图,求大神解救,谢谢。

楼主:
就是变频器不能停,第一台故障了接着第二台起来继续工作。

网友B:
和低压的道理一样的,输出端加断路器或真空接触器

楼主:
能帮我简单的画个手写图吗?

引用 网友B:
和低压的道理一样的,输出端加断路器或真空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