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电阻和人体允许电流

楼主(2016-06-13):
(1)人体电阻当电压一定时,人体电阻越小,通过人体的电流就越大,触电的危险性也就越大。电流通过人体的具体路径为:皮肤一血液一皮肤。

    人体电阻包括内部组织电阻(简称体电阻)和皮肤电阻两部分。体内电阻较稳定,一般不低于500Ω。皮肤电阻主要由角质层(厚约0.05~0.2mm)决定。角质层越厚,电阻就越大。角质层电阻约为1000~1500Ω左右。因此人体电阻一般约为1500~2000Ω(保险起见,通常取为800~1000Ω)。如果角质层有损坏,则人体电阻将大为降低。

    影响人体电阻的因素很多。除皮肤厚薄外,皮肤潮湿、多汗、有损伤、带有导电粉尘等都会降低人体电阻。清洁、干燥、完好的皮肤电阻值就较高,接触面积加大、通电时间加长、发热出汗会降低人体电阻;接触电压增高,会击穿角质层并增加机体电解,也可导致人体电阻降低;人体电阻值也与电流频率有关,一般随频率的增大而有所降低。此外,人体与带电体的接触面积增大、压力加大,电阻就越小,触电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2)人体允许电流  由实验得知,在摆脱电流范围内,人若被电击后一般多能自主地摆脱带电体,从而摆脱触电危险。因此,通常便把摆脱电流看作是人体允许电流。如前所述,成年男性的允许电流约为16mA;成年女性的允许电流约为10mA。在线路及设备装有防止触电的电流速断保护装置时,人体允许电流可按30mA考虑;在空中、水面等可能因电击导致坠落、溺水的场合,则应按不引起痉挛的5mA考虑。

    若发生人手接触带电导线而触电时,常会出现紧握导线丢不开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电有吸力,而是由于电流的刺激作用,使该部分机体发生了痉挛、肌肉收缩的缘故,是电流通过人手时所产生的生理作用引起的。显然,这就增大了摆脱电源的困难,从而也就会加重触电的后果。

网友A:
   若发生人手接触带电导线而触电时,常会出现紧握导线丢不开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电有吸力,而是由于电流的刺激作用,使该部分机体发生了痉挛、肌肉收缩的缘故,是电流通过人手时所产生的生理作用引起的。显然,这就增大了摆脱电源的困难,从而也就会加重触电的后果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