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样用RS485通讯啊?谢谢啦,跪求

楼主(2016-06-13):
越详细越好,给各位大神跪了

网友A:
    没有玩过 二个 200 的485 通讯呀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一个流量计输出是由rs485输出的,我想用s7200接收数据,怎么写程序

网友C:
首先要知道通信协议。然后才能编程序。自由通信??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知道通信协议。然后才能编程序。自由通信??mod...

rs485通讯协议很多么?我就知道他是和s7200CPU模块链接的,其他怎么看啊。

网友D:
RS485通讯可以用modbus协议通讯,这个可以先查看一下modbus规约,也可以用自由口通讯(RCV,XMT命令),S7_200手册上会有相应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485通讯可以用modbus协议通讯,这个可以先查...

那个你有用modbus协议对应rs485通讯的程序么?没弄过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