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8 定长切割

楼主(2016-06-13):
编码器1000码 棍子直径200的  1到设定米数 切断 2 算出线速度  能给个简单例子吗!

网友A:
什么样子的PLC?需要根据编码器的数据进行换算,然后判断。留下邮箱,发给你

网友B:
现在的PLC一般有测速指令,直接用挺方便的,三菱的SPD

网友C(2017-04-21):
我们冷弯机成型设备定长切断冲孔控制系统可以做到公差+-50丝(0.5mm),不需要PLC,价格实惠。薇zjbcth170。龙骨机。卷帘门机

楼主(2017-07-27):
PLC M218 邮箱DELL610C@163.COM 谢谢了!

网友D:
东西啊,真的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