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 判断输入顺序的正误

楼主(2016-06-13):
数电课设问题 大致设想是有出题人和答题人 出题人有8个按键开关 可以随意用不同顺序按下这8个开关 然后每个开关对应一个发光二极管 答题人根据二极管亮起的顺序在自己这边的8个开关作答 然后经过比较器判断答题人按下的顺序和出题人的是否一致

这个是大致的想法 想问下能不能实现 需要用什么方法记录按下开关的顺序并比较?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用一个简单的PLC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B:
    是用 PLC 还是娄字电路芯片做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 PLC 还是娄字电路芯片做呀 ?

用芯片做。。。。。。。。。

网友C:
用个简单的PLC,一个小程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