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字母数字组合转化问题

楼主(2016-06-13):
    最近的一个项目客户有这样的要求,在触摸屏输入员工工号(字母和数字组合,可能有8位,例如A1234567这样的),经过欧姆龙plc处理后传送给客户的设备,通过232串口。在此请教一下大家,该怎么处理?如何发送接收,及工号的转化?之前有做过类似的无协议,当时客户的是上位机,plc做下位机,双方指定好发送的命令和代码进行通讯的,现在是plc当上位机,发送字母和数据的组合给客户,所以有点转不过来弯了,请教大家一下,谢谢了!

网友A:
ASCII码处理。

我以前是用PLC这样发送给对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CII码处理。我以前是用PLC这样发送给对方的。

具体怎么操作,能仔细一点吗?前两天尝试了一下,怎么只能1-9,A-F才可以转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