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通触摸屏快捷键的问题

楼主(2016-06-13):
威纶通触摸屏怎样取消左下角的Fast Set???求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A:
Fast Set

我写的程序 一直没有这个按键。

没注意,你看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st Set我写的程序 一直没有这个按键。没注意,...

这个不是触摸屏自带的吗?

网友B:
打开软件,在系统设置里面有。你找找。

网友C:
3楼正解,编辑—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快捷窗口按键设置”里面选择“停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软件,在系统设置里面有。你找找。

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正解,编辑—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快捷窗口按键...

对的,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