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套伺服,需多大的空开?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6-06-13):
9套伺服,需多大的空开?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看你多大功率的伺服,伺服名牌上都有额定电流,最大电流,一般选最大电流的断路器即可。

网友B:
不管你是伺服,还是其他负载,只要知道全部负载的功率,就可以选择多大的空开,关键就是功率

楼主:
9套伺服总功率1600W,需多大的空开?关键是怎么推出来的

网友C:
会算加法不??????????????

楼主:
9套伺服总功率1600W,需多大的空开?关键是怎么推出来的啊。。。。

网友D:
看电流,一般伺服驱动器上面都有输入电流的!

网友E:
看电流,伺服驱动器上面都有额定输入电流的!

楼主:
初学者,望大虾们能系统的推算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9套伺服总功率1600W,需多大的空开?关键是怎么推出来的

按照1600W开关电源计算,冲击功率算2.5倍,一般你这种小伺服电机都是单相220V供电,总功率1600W电流约7A,你选用20A--25A断路器够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虾的系统解答,涨知识了

网友G:
选断路器的误区。断路器不是保护驱动器的,是配电保护,在线路发生短路时,能切断短路电流,保证短路故障影响不扩大。

如果你的供电线路是2.5mm²导线,建议选D25以上的断路器。

网友H:
正在学习中看看在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I(2017-08-18):
先功率,后电流,最后选型………………

网友J(2019-04-24):
上面有些回复是错误的,这样算不对,你要看铭牌上是厂商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比如1000W伺服电机可能最大电流是12-15A,这个电机是有一定的过载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