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16-06-13):
电气操作人员的资格和要求

(一)电气作业必须经过专业培训,考试合格,持有电工作业操作证的人员担任。

(二)电气作业人员因故间断电气工作连续六个月以上者,必须重新考试合格,方能工作。

(三)电气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安全作业规定。

(四)电气工作人员必须严格熟悉有关消防知识,能正确使用消防用具和设备,熟知人身触电紧急救护方法。

(五)变、配电所及电工班要根据本岗位的实际情况和季节特点,制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相应的岗位责任制。做好预防工作和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六)现场要备有安全用具、防护用具和消防器材等。并定期进行检查试验。

(七)易燃、易爆场所的电气设备和线路的运行及检修,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八)电气设备必须有可靠的接地(接零),防雷和防静电设施必须完好,并定期检测。

高压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一)凡是高压设备停电或检修、及主要电器设备大、中检修,高低压架空线路,都必须按照《电业局电气安全工作规定》及有关规定办理工作票及各种票证。

(二)工作票签发人必须按工作票内容一项不漏地填写清楚,若发现缺项漏填,字迹了草难辨或有涂改者,该工作票视为无效,由主管矿长审批,机电矿长负责组织实施。

(三)检修工作人员,接到工作票以后,要认真进行查看,认为没有差错后,按要求严格执行,若不按工作票操作,造成事故,由检修人员负责。

(四)检修人员发现工作票有问题,可当面提出,请求更改,如不更正造成事故由最后指令人负责。

(五)在紧急、特殊情况(如危害人身安全或重大损失)来不及办理工作票,可由业务主管矿长口头命令或电话命令进行倒闸操作,操作人员必须做好记录备查。

电气设备检修操作规程

(一)凡检修的电气设备停电后,必须进行验电,验电器应符合电压等级,高压部分必须戴绝缘手套,确认无电后,打好接地线,手持红外线绝缘棒进行对地放电。

(二)在停电线路的刀闸手柄上,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警告牌,在不停电部位的安全围栏外应悬挂"高压有电,禁止入内"的标志牌。

(三)对停电超过4小时有保险器装置的关键设备应将保险拔掉。

(四)、检修工作结束后,拆除接地线,人员撤离现场,交回工作票,摘掉警告牌后方准恢复送电。

(五)严禁带电检修各种电气设备。

矿区架空线路操作规程

(一)矿区架空线及线杆在检修之前,必须由带班长或负责人全面检查,确实无缺陷,不危及人身安全和作业安全方可进行作业。

(二)架空线路登高作业,必须按照登高作业规定,对登杆器具,要有专人认真检查,是否完好可靠,上下传递物品要用小绳,杆下应设监护人,严禁非工作人员进入作业区,监护人员必须戴安全帽,并要保持一定距离,避免操作人员掉下物品工具,造成伤亡事故。

(三)在高低压同杆线路上作业,在一条线路带电的情况下,由车间采取安全措施,报主管厂长批准后,才能进行作业。

(四)两条或两条以上同杆低压线路在生产抢修时,因停电影响重要岗位生产的情况下进行抢修,必须专业矿长在现场进行监护,才能进行此项作业。

(五)线路巡视每季至少一次,每年登杆检查一次(包括擦拭瓷瓶,巡视检查单位要有记录,以备查)其导线的弧度和线间平行度应符合规定要求。

(六)五级以上大风时,严禁在架空线上作业。

电气设备安全维护规程

第一条为加强对电气设备的维护,确保其安全运行,合理使用,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对于电气设备的启动、停止,运行要严格执行停、送电牌制度感和交接班制度。

第三条巡视检查运行中的电气设备,必须严格遵守《电气安装规程》。

第四条值班人员应酌情用量、看、摸、听、嗅的方法,掌握电气设备的运行情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隐患。

第五条电气设备严禁在过载、超温、超速和无保护的情况下强制运行。

第六条值班人员应充分利用停车时间,对电气设备清擦、除尘、检查、维护、专检。

电气设施、设备使用安全操作规程

第一条照明灯具的选用与使用

1.管道施工现场及线路施工室外作业,其照明及安全红灯灯具,应采用防水式灯具。

2.在有爆炸性气体或粉尘的场所作业,其照明应采用防爆式的灯具。

3.当用150W以上(含150W)的灯泡时,不准使用胶木灯具;施工作业的照明,不准使用自带开关的灯具。

4.在管道沟、坑沿线设置普通照明灯具及安全红灯,距地面的垂直高度为2m左右;距易燃物至少0.3m。

第二条行灯(工作手灯)

1.行灯手柄应绝缘,灯泡带金属护罩;灯泡铜头不得裸露。在人孔、沟、坑及容器内作业,采用行灯照明时,其电压不得超过36V;在金属容器内和特别潮湿的场所,电压不得超过12V。管道施工现场使用的施工标志灯电压不超过36V。

2.使用前必须检查,手柄劈裂、无护罩;灯泡铜头裸露、导线破损、老化等现象之一者,不准使用。

第三条高热灯具

1.设置、使用高热灯具,距地面的垂直高度应大于2.5m,距沟、坑边沿至少0.8m,距可燃物要保证安全距离。高热灯具的金属支架应有接地或接零保护;在露天使用,应有防雨措施。

2.白炽灯钨丝烧断后,不准搭接上再用,以防再次烧断引起灯泡爆裂,危及人身安全。

3.碘钨灯的安装,必须保持灯管的水平状态,不得倾斜、不得受震动。灯管应有专用灯罩。

第四条插销、闸刀、开关、熔断器

1.插销(插头与插座的总称)、刀闸、开关、熔断器必须完整无损,否则不准使用。带电体裸露者,不准使用。

2.插头与插座孔必须一致方可使用。安全电压插座应采用与高电压插座不同型式的插座以防插错而发生意外。严禁用导线直接插入插座孔。

3.线路施工作业用电,应采用多功能插销板(接线板)连接,不准从用户的电气设施上直接接电源;在室外使用插销板、应有防雨措施。插销板导线应为橡套缆线。

4.管道施工现场所用插销、闸刀、开关、熔断器,必须安装在配电箱、闸箱内。

5.熔断器的保险丝规格与用电负荷必须匹配;不准以其它任何金属丝替代保险丝。

第五条配电箱、闸箱

1.配电箱、闸箱应坚固、严密,结构合理,设施齐全、完整。在施工现场使用时,箱门要上锁并写上单位名称及号码。闸箱应安装漏电保护器、熔断器、闸刀及三、四眼插座。

2.施工现场使用配电箱、闸箱,须有防雨措施,应设置在安全、稳固、便于操作、防止碰撞和被土埋及水淹的地点,周围不得有易燃物或杂物。配电箱设置高度,底部距地面不应少于1.3m。

3.施工现场借用电源,引入总配电箱后,应视现场用电情况,设若干个分配电箱,以利安全、方便。分配电箱至闸箱距离为40—60m;闸箱距用电处不得超过5m。

第六条电源线

1.施工现场从借用电源处至总配电箱,总、分配电箱与闸箱之间,用电设备、发电机、手持式电动工具、施工标志灯、行灯、高热灯具的导线及电源线,均应使用符合规格的橡套电缆线;安全红灯、普通照明灯电源线,可使用符合规格的塑料软线。

2.施工现场架设电源线,严禁架设在树枝及糟朽、倾斜、露筋电杆上和房屋的阳台、窗户及站牌等导电或绝缘不良的物体上。严禁敷设在地面上;严禁成束、盘绕架设或用裸线绑扎。

3.施工现场安全红灯与照明灯,不准同用一路电源线,必须分设。用电设备必须一机一线,不准借用安全红灯、照明灯的电源线路。

4.线路施工现场设置安全红灯、照明灯(不含人孔、地下室)电源线,可使用符合规格的塑料软线,架设与使用时,须防止触碰、碾压。

5.严禁用电话线替代电源线和设备、工具的导线。

配电设备安全检修规程

1、电工人员接到停电通知后,拉下有关刀闸开关,收下熔断器。并在操作把手上加锁,同时挂警告牌,对尚无停电的设备周围加放保护遮拦。

2、高低压断电后,在工作前必须首先进行验电:

3、高压验电时,应使用相应高压等级的验电器,验电时,必须穿戴试验合格的高压绝缘手套,先在带电设备上试验,确实好用后,方能用其进行验电。

4、验电工作应在施工设备进出线两侧进行,规定室外配电设备的验电工作,应在干燥天气进行。

5、在验明确实无电后,将施工设备接地并将三相短路是防止突然来电、保护工作人员的基本可靠的安全措施。

6、应在施工设备各可能送电的方面皆装接地线,对于双回路供电单位,在检修某一母线刀闸或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时,不但同时将两母线刀闸拉开,而且应该施工刀闸两端都同时挂接地线。

7、装设接地线应先行接地,后挂接地线,拆接地线时其顺序与此相反。

8、接地线应挂在工作人员随时可见的地方,并在接地线处挂“有人工作”警告牌,工作监护人应经常巡查接地线是否保持完好。

9、应特别强调的是,必须把施工设备各方面的开关完全断开,必须拉开刀闸或隔离开关,使各方面至少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禁止在只经断开油开关的设备上工作,同时必须注意由低压侧经过变压器高压侧反送电的可能。所以必须把与施工设备有关的变压器从高压两侧同时断开。

10、工作中如遇中间停顿后再复工时,应重新检查所有安全措施,一切正常后,方可重新开始工作。全部离开现场时,室内应上锁,室外应派人看守。

三级配电两级保护操作规程

1、三级配电,配电箱根据其用途和功能的不同,一般司分为三级:

1.总配电箱(又称固定式配电箱)。总配电箱用符号“A”表示。总配电箱是控制施工现场全部供电的集中点,应设置在靠近电源地区。电源由施工现场用电变压器低压侧引出的电缆线接入,并装设电流互感器、有功电度表、无功电度表、电流表、电压表及总开关、分开关。总配电箱内的开关均应采用刀熔开关(或漏电保护开关)。引入、引出线应穿管并有防水弯。

2.分配电箱(又称移动式配电箱)。分配电箱用符号“B”表示。其中1、2、3表示序号。分配电箱是总配电箱的一个分支,控制施工现场某个范围的用电集中点,应设在用电没备负荷相对集中的地区。箱内应设总开关和分开关。分开关可采用漏电开关或刀闸开关并配备熔断器。

3.开关箱。直接控制用电设备。开关箱与所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得大于3m,与分配电箱的距离不得大于30m。开关箱内安装漏电开关、熔断器及插座。电源线采用橡套软电缆线,从分配电箱引出,接入开关箱上闸口。

4.配电箱及其内部开关、器件的安装应端正牢固。安装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上的配电箱为固定式配电箱,其箱底距地面的垂直距离应大于1.3m,小于1.5m。移动式配电箱不得置于地面上随意拖拉,应固定在支架上,其箱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大于0.6m,小于1.5m。

5.配电箱内的开关、电器,应安装在金属或非木质的绝缘电器安装板上,然后整体紧固在配电箱体内,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箱内电器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必须做保护接零。保护零线必须通过零线端子板连接。

6.配电箱和开关箱的进出线口,应设在箱体的下面,并加护套保护。进、出线应分路成束,不得承受外力,并做好防水弯。导线束不得与箱体进、出线口直接接触。

7.配电箱内的开关及仪表等电器排列整齐,配线绝缘良好,绑扎成束。熔丝及保护装置按设备容量合理选择,三相设备的熔丝大小应一致。三个及其以上回路的配电箱应设总开关,分开关应标有回路名称。三相胶盖闸开关只能作为断路开关使用,不得装设熔丝,应另加熔断器。各开关、触点应动作灵活、接触良好。配电箱的操作盘而不得有带电体明露。箱内应整洁,不得放置工具等杂物,箱门应有锁,并用红色油漆喷上警示标语和危险标志,喷写配电箱分类编号。箱内应设有线路图。下班后必须拉闸断电,锁好箱门。

8.配电箱周围2m内不得堆放杂物。电工应经常巡视检查开关、熔断器的接点处是否过热。各接点是否牢固,配线绝缘有无破损,仪表指示是否正常等。发现隐患立即排除。配电箱应经常清扫除尘。

9.每台用电设备应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必须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严禁同一个开关电器直接控制二台及二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

2、两级漏电保护。总配电箱和开关箱中两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合理配合,使之具有分级、分段保护的功能。

施工现场的漏电保护开关在总配电箱、分配电箱上安装的漏电保护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应为50~100mA,保护该线路;开关箱安装漏电保护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应为30 mA以下。

漏电保护开关不得随意拆卸和调换零部件,以免改变原有技术参数。并应经常检查试验,发现异常,必须立即查明原因,严禁带病使用。

实验室电气设备安全操作规程

1)使用煤气灯时,应先点火,再开煤气,最后调节风门。关闭时,应先关风门,再关煤气。无人在室内时,禁止使用煤气灯。

2)检查煤气管是否漏气,应采用肥皂水,切不可用火试验。室内有煤气味时,应及时打开门窗,在排尽煤气前不得点火或接通电源,以防煤气着火或爆炸。

3)原子吸收吸光光度法采用的乙炔气瓶,要放在通风良好、温度不超过35℃的地方。为了防止气体回流,应装设回闪阻止器。如果发现乙炔气瓶开始有发热情况,即表明乙炔已经自发分解,应立即关闭气门,并用水进行冷却,最好将气瓶移至户外安全的地方。乙炔导气管不得使用纯铜管连接,因为乙炔与纯铜作用可产生易爆炸的乙炔铜化合物。

4)实验室内不得存放大量碳化钙,因为碳化钙遇水即生成乙炔,当与空气混合后,具有爆炸危险。

5)由于氢气的密度小、易漏气、扩散速度快、容易和其它气体混合,因此需要检查氢气导管是否漏气,特别是连接处,一定要用肥皂水检查,以防氢气与空气混合后引起爆炸 (爆炸极限为4.0%^-74.2%体积比)。

6)氧气是强烈的助燃气体。氧气瓶一定要严防与油脂接触,开启气瓶的扳手不得沽有油脂。

7)一氧化二氮 (N,0)又称笑气,具有毒性和兴奋麻醉作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通风。燃烧时严禁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喷雾室的排水阀吸入空气,否则将引起爆炸。

8)当在原子吸收仪上点燃和熄灭火焰时,要严格遵守使用规则,注意调节空气、乙炔和一氧化二氮的流量,并按次序进行。否则将会引起爆炸。

9)在贮运、安装及使用各种气瓶时,应注意以下各点:

①搬运气瓶时,应先装上安全帽,不可使气流受到震动和撞击,以防爆炸。

②当气瓶为竖立放置时,必须固定拴牢。

③气瓶不得与电线接触,也不得放在靠近加热器、明火或暖气附近,以及阳光直射的地方,以防气体受热膨胀后引起爆炸。

④开启压力表阀门时要缓慢,气流不可太快,以防冲坏仪器或引起着火、爆炸。

⑤当各种气瓶使用到最后时,其剩余压力不得小子0.05MPa。乙炔瓶的剩余压力随着室温不同而异。

电机、电器维修工操作规程

1.检修电机、电器设备时,必须先断开电源,取下熔断器,在电源开关处挂上“有人工作,禁止合闸”的标示牌。

2.如不能停电工作,必须在有经验的电工监护下进行。同时必须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使用有绝缘柄的工具,并站在干燥的绝缘垫上。

3.电机、电器拆除送修后,可能来电的线头应用绝缘胶布包好,高压线头须短路接地。

4.电机通电试验前,应先检查绝缘是否良好,机壳是否接地。试运转时,应注意观察转向、声音、温度等,工作人员避开联轴节旋转方向,工作结束后要清理现场,断开电源,消除火源后方可离去。

5.调试用的插头,开关、电线绝缘必须良好。不准用闸刀开关带负荷送电或停电。

6.吊装变压器时,不准在衣袋内装硬币和其它易落的物品。

7.使用电烘箱时安全注意事项:

①不准在烘箱上面及其周围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不准在烘箱附近用易燃溶剂清洗零件或喷漆。

②电烘箱必须符合防爆要求,外壳必须接地,室内照明、线路,开关等必须选用防爆型。

③烘箱使用前,必须检查箱体有无变形,温控装置、接地线、电源线等是否良好,排气孔是否畅通,温度计是否是校验周期内的合格品,底部是否插到位。

④定于、转手、线圈浸漆后烘干时,应按工艺规程进行。必须将漆滴尽后放入烘箱内的铁网架上,严禁与电阻丝直接接触,严禁超量超载。烘烤时要有专人值班,随时注意温度变化,并作好记录。

⑤严禁在烘箱内烘烤食品和衣物。

8.变压器油在过滤齐前,应先检查好滤油机并按好地线,滤油现场严禁烟火。

9.使用起重设备时,要遵守《起重机械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并有专人指挥,不准歪拉斜吊,吊钩下严禁站人。

机床电气维修工操作规程

1.机床电气维修必须停电进行,严禁带电作业。

2.检修用照明灯应使用36V安全电压,灯头应有护罩。

3.使用吊装工具时,先检查设备是否良好,不准超负荷起吊,不准歪拉斜吊,吊物下不准站人。

4. 拆装电机端盖、皮带轮、轴及轴承时,应用铜棒、木榔头、拉钩等专用工具,不准直接用铁锤、扁铲等敲打。

5. 带有放大环节的设备电器,应调试后试车。试车前应采取安全措施,认真检查机械部分各限位器、零压、零磁、过压、过流继电器等是否安全可靠。

6.试车时,应注直观察电机转向、声音、量度等是否正常。工作人员要避开联轴节的旋转方向。工作结束后,要检查清理现场,断开电源,消除火源后,方可离去。

7.用汽油清洗电气零件时,严禁动用明火。

发电机安全操作规程

1、新装的发电机,使用前应测量定子和励磁回路的绝缘电阻以及吸收比,定子的绝缘电阻不得低于上次所测值的30%,励磁回路的绝缘电阻不得低于0.5MΩ,,吸收比不得小于1.3,并应做好测量记录。

2、作业前检查内燃机与发电机传动部分,应连接可靠,输出线路的导线绝缘良好,各仪表齐全、有效。

3、启动前应先将励磁变阻器的电阻值放在最大位置上,然后切断供电输出主开关,接合中性点接地开关。有离合器的机组,应先启动内燃机空载运转,待正常后再接合发电机。

4、启动后检查发电机在升速中应无异响,滑环及整流子上电刷接触良好,无跳动及冒火花现象。待运转稳定,频率、电压达到额定值后,方可向外供电。载荷应逐步增大,三相应保持平衡。

5、发电机开始运转后,即应认为全部电气设备均已带电。

6、发电机连续运行的最高和最低允许电压值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0%。其正常运行的电压变动范围应在额定值的±5%以内,功率因数为额定值时,发电机额定容量应不变。

7、发电机在额定频率值运行时,其变动范围不得超过±0.5Hz。

8、发电机功率因数不得超过迟相(滞后)0.95。有自动励磁调节装置的,可在功率因数为1的条件下运行,必要时可允许短时间在迟相0.95—1的范围内运行。

9、发电机运行中应经常检查并确认各仪表指示及各运转部分正常,并应随时调整发电机的载荷。定子、转子电流不得超过允许值。

10、停机前应先切断各供电分路主开关,逐步减少载荷,然后切断发电机供电主开关,将励磁变阻器复位到电阻最大值位置,使电压降至最低值,再切断励磁开关和中性点接地开关,最后停止内燃机运转。

电器装配工安全操作规程

1、遵守电工作业一般规定。电器、工具必须经常检查,保持清洁,干燥和绝缘良好。

2、电烙铁必须放在烙铁架上,使用时必须检查其外壳是否漏电,使用完毕立即断电。禁止将电烙铁放在桌上和易燃物品附近。使用手电钻应遵守电动工具安全操作规程。

3、使用台钻时,必须遵守台钻安全操作规程。

4、使用台钳时,虎钳在桌子上必须装置牢固,工件必须卡紧,虎口使用行程不得超过其最大行程的2/3。

5、变压器装配时,不准斜插铁心。平整铁心时严禁用铁锤敲打。

6、配线时必须选用合适的剥线钳口,不得损伤线芯。电线长度需适当,不准有中间接头。

7、电器组件进行耐压试验时,无关人员要远离高压区。试验区必须放置遮栏并挂警示牌和设人监护。

8、工作场地应通风良好。

9、工作完毕应将设备,用电工具的电源切断。

配电室电器安全操作规程

(一)工作前必须检查试验安全用具是否合格,不合格者严禁使用。

(二)工作前必须严格执行有关安全规程制度,遵守电业规程的有关规定。

(三)停送电应遵守有关规定、严格事先预约时间停送电。

(四)严禁带电作业,特殊情况下要请示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进行,作业时必须有两人以上,一人监护,一人操作。

(五)安装检修设备时,必须查清线路是否有电,工作先后必须认真检查防护设备必须安装齐全,方可供电。

(六)在停电线路上工作时,必须按规定挂接地线。

(七)登高作业前必须检查梯子,踩板脚扣和安全带是否牢固无损,应由两人操作,一人工作,一人监护。

(八)工作任务完成后,在送电前必须检查工作质量,清理工具卫生,拆除接地线,工作人员全部撤出现场,确认无误后通知送电。

(九)配电室值班至少两人,闸刀联警告牌等在运行中严禁随意操作或挪动。

(十)高压配电室停送电时各项工作均有人监护,操作者应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在室内操作应站在绝缘垫上。

电工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1、电气操作人员应思想集中,电器线路在未经测电笔确定无电前,应一律视为“有电”,不可用手触摸,不可绝对相信绝缘体,应认为有电操作。

2、工作前应详细检查自己所用工具是否安全可靠,穿戴好必须的防护用品,以防工作时发生意外。

3、维修线路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开关手把上或线路上悬挂“有人工作、禁止合闸”的警告牌,防止他人中途送电。

4、使用测电笔时要注意测试电压范围,禁止超出范围使用,电工人员一般使用的电笔,只许在五百伏以下电压使用。

5、工作中所有拆除的电线要处理好,带电线头包好,以防发生触电。

6、所用导线及保险丝,其容量大小必须合乎规定标准,选择开关时必须大于所控制设备的总容量。

7、工作完毕后,必须拆除临时地线,并检查是否有工具等物漏忘电杆上。

8、检查完工后,送电前必须认真检查,看是否合乎要求并和有关人员联系好,方能送电。

9、发生火警时,应立即切断电源,用四氯化碳粉质灭火器或黄砂扑救,严禁用水扑救。

10、工作结束后,必须全部工作人员撤离工作地段,拆除警告牌,所有材料、工具、仪表等随之撤离,原有防护装置随时安装好。

11、操作地段清理后,操作人员要亲自检查,如要送电试验一定要和有关人员联系好,以免发生意外。

变配电安全操作规程

一、停送电操作顺序

1、高压隔离开关操作顺序:

(1)断电操作顺序:

A、断开低压各分路空气开关,隔离开关。

B、断开低压总开关。

C、断开高压油开关。

D、断开高压隔离开关。

(2)送电操作顺序和断电顺序相反。

二、低压开关操作顺序

(1)断电操作顺序:

A、断开低压各分路空气开关、隔离开关。

B、断开低压总开关。

(2)送电顺序与断电相反。

三、倒闸操作规程

1、高压双电源用户,作倒闸操作,必须事先与供电局联系,取得同意或拉供电局通知后,按规定时间进行,不得私自随意倒闸。

2、倒闸操作必须先送合空闲的一路,再停止原来一路,以免用户受影响。

3、发生故障未查明原因,不得进行倒闸操作。

4、两个倒闸开关,在每次操作后均应立即上锁,同时挂警告自牌。

5、倒闸操作必须由二人进行(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变配电设备安全检修规程

1、电工人员接到停电通知后,拉下有关刀闸开关,收下熔断器。并在操作把手上加锁,同时挂警告牌,对尚无停电的设备周围加放保护遮拦。

2、高低压断电后,在工作前必须首先进行验电。

3、高压验电时,应使用相应高压等级的验电器,验电时,必须穿戴试验合格的高压绝缘手套,先在带电设备上试验,确实好用后,方能用其进行验电。

4、验电工作应在施工设备进出线两侧进行,规定室外配电设备的验电工作,应在干燥天气进行。

5、在验明确实无电后,将施工设备接地并将三相短路是防止突然来电、保护工作人员的基本可靠的安全措施。

6、应在施工设备各可能送电的方面皆装接地线,对于双回路供电单位,在检修某一母线刀闸或隔离开关、负荷开关时,不但同时将两母线刀闸拉开,而且应该施工刀闸两端都同时挂接地线。

7、装设接地线应先行接地,后挂接地线,拆接地线时其顺序与此相反。

8、接地线应挂在工作人员随时可见的地方,并在接地线处挂“有人工作”警告牌,工作监护人应经常巡查接地线是否保持完好。

9、应特别强调的是,必须把施工设备各方面的开关完全断开,必须拉开刀闸或隔离开关,使各方面至少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禁止在只经断开油开关的设备上工作,同时必须注意由低压侧经过变压器高压侧反送电的可能。所以必须把与施工设备有关的变压器从高压两侧同时断开。

10、工作中如遇中间停顿后再复工时,应重新检查所有安全措施,一切正常后,方可重新开始工作。全部离开现场时,室内应上锁,室外应派人看守。

维修电工安全操作规程

l、从事电气工作人员,必须具备电气的基本知识,学徒工、实习生不得单独作业;非电气人员禁止从事电气作业。

2、严禁带负荷拉隔离开关和闸刀开关。

3、输电线路、电气设备和开关的安装位置按用电规程执行,电气设备的外壳应有可靠的接地和接零。

4、使用梯子时,下面应有人监护,禁止两人以上(含)在同一梯子上工作。

5、禁止用大容量保险丝更换小容量的保险丝或用铜、铝线代替。

6、高低压配电室设备和电机,检修后检查无误,人员应站到安全区域方可送电。

7、从事现场作业、高空作业,必须有两人以上。

8、设备和线路未经证实无电,不得轻易触摸。

9、对地电压线电压以上,禁止带电作业:相电压以下,需带电作业时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10、雷雨交加时应停止工作,不得靠近带电体。

11、检修人员工作完毕后,应清点工具防止遗忘在设备上面造成事故。

12、停送电必须有专人与有关部门联系,严禁约时停、送电。

13、如工作人员两侧、后方有带电部分,应特别加设防护遮栏。

14、在己停电但未装地线设备上工作时,应先将设备对地放电。

15、工作前检查工具,测量仪表和防护用具是否完好。

16、临时工作中断后或每天开始工作前,都必须检查电源验明无电方

可进行工作。

17、低压设备上必须进行带电工作时,要经过领导批准,并要有专人监护。工作时要戴工作帽、穿长袖衣服、戴绝缘手套、使用有绝缘柄的工具,并站在绝缘垫上进行。邻近相带电部分和接地金属分应用绝缘板隔开。严禁使用锉刀、钢尺等进行工作。

18、带电装卸熔断器管时,要戴防护眼镜和绝缘手套,必要时站在绝缘垫上,使用绝缘夹钳。

19、熔断器的容量要与设备和线路安装容量适应。

20、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地(接零)。接地线要符合标准。有电设备不准断开外壳接地线。

21、电器或线路拆除后,线头必须及时用绝缘包布扎好。

22、安装灯头时,开关接火线,灯口螺纹接零线。

23、动力配电盘、配电箱、开关、变压器等各种电气设备附近,不准堆放各种易燃、易爆、潮湿和其它影响操作的物件。

24、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首先要立刻切断电源,并使用干粉灭火器灭火。严禁用水灭火。

高低压开关柜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1、在全部和部分带电的盘上进行工作,应将检修设备与运行设备以明显标志隔开。

2、有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应有永久性的、可靠的保护接地。

3、在运行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上工作时,应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3.1严禁将电流回路断开。

3.2为了可靠地将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短路,必须使用短路片和短路线,禁止使用导线缠绕。

3.2禁止在电流互感器与短路端子之间的回路和导线上进行任何工作。

4、在运行中的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上工作时,应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4.1严格防止短路或接地。

4.2应使用绝缘工具、戴绝缘手套,必要时在工作前停用有关继电保护装置。

4.3接临时负载时,必须装有专用的开关和熔断器。

4.4二次回路通电试验时,为防止由二次侧向一次反变压,除将二次回路断开外,还应取下一次熔断器。

4.5二次回路通电或耐压试验前,应通知值班员和有关人员,并派人看守现场,检查回路,确认无人工作后方可加压。

4.6 检查断电保护和二次 回路的工作人员,未经值班人员许可,不准进行任何倒闸操作。

高压电气安全操作规程

(一)凡是高压设备停电或检修、及主要电器设备大、中检修,高低压架空线路,都必须按照《电业局电气安全工作规定》及有关规定办理工作票及各种票证。

(二)工作票签发人必须按工作票内容一项不漏地填写清楚,若发现缺项漏填,字迹了草难辨或有涂改者,该工作票视为无效,由主管矿长审批,机电矿长负责组织实施。

(三)检修工作人员,接到工作票以后,要认真进行查看,认为没有差错后,按要求严格执行,若不按工作票操作,造成事故,由检修人员负责。

(四)检修人员发现工作票有问题,可当面提出,请求更改,如不更正造成事故由最后指令人负责。

(五)在紧急、特殊情况(如危害人身安全或重大损失)来不及办理工作票,可由业务主管矿长口头命令或电话命令进行倒闸操作,操作人员必须做好记录备查。

高压电气的安全操作

从事电气行业,要高度重视电气安全方面的工作,尤其是高压电气,要特别重视。那么,如何做好高压电气的安全操作呢?

第一,按照相关的规则守则开展工作。例如,遇到高压设备停电的情况,或者是需要做好检修工作,要严格按照《电业局电气安全工作规定》上面的内容,指导自己的工作,不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主观看法去做。如果要对大型电器设备进行大检修,或者是进行相关的高低压架空线路工作,更要按照那些规定进行工作。

第二,要熟悉掌握电气设备相关的检修和操作规程。

首先,如果要检修电气设备,就算已经停了电,也要进行验电环节,这样能够大大地确保安全。对于验电器来说,它们的质量要过关,并且符合电压等级。

同时,如果在高压部分进行作业操作,就要求戴好绝缘手套,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漏电和各种意外事故。当确认没电后,工作人员就可以开始打好接地线,并且借助红外线绝缘棒,从而达到对地放电的目的。

然后,如果有保险器装置的关键设备,其停电时间远超过4个小时,则要求立刻行动起来,将其保险迅速地拔掉。

最后,当检修工作完成后,不是立即走人,而是要拆除接地线,确保无意外,并且情况正常后,就可以恢复送电。

电气高压试验安全操作规程

1.电气试验的产品或设备的有关技术文件。应规范齐全、完整。试验工艺(含装夹具等)均应经安全技术论证,并由同级安全技术部门认可。修改试验工艺必须经单位技术负责人核准其安全技术措施,并由安全技术部门督促检查。

2.高压试验工作人员必须经安全技术教育培训,熟悉试验规范并应遵守《电气运行安全操作规程》的有关规定。每一批(或每一次)试验开始前必须填写危险作业审批单,落实安全措施。

3.高压试验项目均须填写试验卡片。其中应包括:试验任务、项目、标准、安全措施和注意事项。对复杂的试验,还应包括试验方法,试验接线,使用仪器和表计的数量,规格以及预计的试验,应该拆除的接线,接地的部分等。操作时,必须戴高压防护手套。

4.工作前的准备工作包括:

(1)遵守电工作业的一般规定;

(2)工作前,由工作负责人向作业组人员讲解工作内容,注意事项,并明确进行分工,有关内容应记录或录音;

(3)作业组人员按试验卡片规定的任务,准备并检查全部仪器、工具,检查接线,试验用的装夹具绝缘均须可靠,不得使用“鳄鱼夹”等有金属裸露或可导电材料;

(4)到现场后,由工作领导人或负责人,持工作票核对试验卡片与现场条件是否相符,是否适合所要求的工作;

(5)工作负责人和作业组人员共同选定接地点,高压试验线的途径,被试设备与高压试验的连接位置。

5.电工试验场所应采用封闭式,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电气回路应单独控制。试验人员应在高压试验所经过的地方及被试设备周围(包括被试电缆的另一头)设置试验用遮栏,在遮栏的醒目地点应挂上“高压试验,生命危险!”的警示牌,设置联锁装置,警示装置,试验时应有人作警戒以防他人穿越。变电间电缆耐压试验时,应在变压器间门内装设1.3米高的网状遮栏,将试验间门关好。

试验使用金属遮栏及耐压试验装置金属外壳应接保护接零(地),并应考虑到不妨碍运行人员巡视检查和处理故障时的运行。

6.试验用接地线应不穿过通道,以免被人绊断,否则应设两根接地线,分别在两处接地。在试验地点设有单独可靠的接地装置。接地线应采用有足够截面的多股裸铜线。试验场所应设单独接地装置并与电网主干零线连接。

7.接线时应先接地线,后接电源线。试验变压器高压侧应挂临时接地线。试验用仪器外壳均须接地。作测量用的互感器二次线圈应接地。在易于绊脱的地方,以及高压试验线与设备连接处,应打结固定。

8.试验高压线应尽量短,试验前必须检查其机械强度及绝缘强度。试验设备布置和高压试验线的敷设应考虑在其折断掉下来时不危及人身安全。室外刮风天气,应考虑风向。试验人员应处于上风处。

9.试验电源的刀闸应装在试验现场,不准用远离试验现场的刀闸。刀闸应能明显看出断开位置。为防止误合,在刀口可加绝缘垫板。

试验时须拆下运行人员装设的地线时,只有在试验接线完成后,准备加电压前,才能拆下试验地线,试完后该相地线即应重新装好。

当要拆下只经一个断开点与运行设备隔离的被试设备上的地线时,应派人看守该断开点,以防他人误会。试验完毕后应立即恢复地线。如测试配电变压器高压侧直流电阻要拆下低压地线时,应派人看守低压侧刀闸。如隔开作逐相工频耐压而母线带电时,应派人看守母线刀闸操作把手。

10.在设备上加装试验用短路或接地线时,应在试验工作卡片上书面记录。工作结束时,按卡片逐项检查,全部拆除。

11.向高压设备连接或拆下试验用线时,须在工作负责人的监护下执行。一切未经验电的电气线路设备、试验产品,均应视为有电。未经验电或验明已带电时,严禁触摸或进行检查。

12.引出线并联电缆试验时,所有未进行耐压试验的电缆头部应有接地线。

13.在加压试验前,全体工作人员应按分配的专责,转移到安全地带。工作负责人应重新检查高压试验线及遮栏的安全性,确认试验用接地线确实接好,试验接线正确无误,升压调压器在零位,电压表刻度位置正确,被试验回路上确巳无人工作后,才能进行加压。

14.只有经过工作负责人的检查,一切接线无误,准备合闸升压前,试验变压器高压侧地线才可撤下。拆除时应在工作负责人监护下,由加压人或指定的专人进行。

15.工作负责人在合闸或命令合闸前,应向作业组人员发出“注意准备合闸”的警告,并得到各专职人的回答:“可以升压”后,才能命令合闸升压。

16.安全监护人不得进行操作,不得脱离岗位。警戒(监护)区有人时,不得进行试验。如做电缆试验或试验范围较大时,工作负责人须分别详细交待各专责警戒(监护)人,在确认试验电路上无人工作,另一侧所设遮栏、警示牌均安置妥善和检修运行人员已经联系好后,方可命令合闸升压。被试验设备或电缆两端如不在同一地点,另一端应设有专人看守或加锁。警戒(监护)人从工作负责人交待时起,即应认为设备已带有试验电压。应集中注意力防止任何人碰及带电设备或穿越试验遮栏。

17.加压人在接到工作负责人合闸升压的命令后,应按下列程序进行检查:

(1)电压表,电流表刻度转换开关在合适位置,调压器在零;

(2)自己或命令看电流表人投入电源闸,被试设备末接入前,试验接线应进行空升一次(但用成套的电缆试验器试验电缆时可不必空升),便可以进行试验。

18.在升压过程中发现不正常现象,如设备击穿或发现电压急剧下降,电流急剧上升,自动开关未跳闸,或有人越遮栏,碰及带电设备等,须及时拉开电源开关,并将调压器返回零位。

19.在升压过程中,加压人应不断地读出加压数值,升到试验电压时叫“试验电压到”。

20.记时人听到“试验电压到”的口令时,开始记时。在接近试验终了时,提醒加压人注意“准备返回”。时间到时叫“试验时间到”。

21.在得到计时人的报告“试验时间到”后,加压人应将调压器返回到零位,并注意返回方向及电压表指示,然后自己或命令看电流表的人拉开电源。为防止调压器返回方向搞错,调压器的操作应用顺手(一般为右手)操作。升压过程中为了防止电压表失灵而过升压,同时应该监视调压器把手指示刻度。

高压试验现场安全工作规程

高压试验工作顺利,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特制定本规程。高压试验工作人员,要熟悉并掌握本规程,定期参加考试,凡考试不合格者,禁止参加高压试验工作,高压试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无妨碍高压试验工作的疾病(如癫痫病、精神病)视力应达到0.3以上。下列人员应熟悉本规程:试验班全体人员、检修公司主任、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1 高压试验工作的基本要求

1.1 基本要求。

1.1.1 高压试验工作,要做到方法正确,数据准确,结论明确,安全措施符合本规程的要求。

1.1.2 试验人员工作中发现有违反本规程和危及人身安全的命令有权拒绝执行错误命令,并立即报告上级。

1.1.3 试验人员在工作中应穿绝缘鞋,必要时应站到绝缘垫上。带电使用绝缘杆时应戴绝缘手套,并穿绝缘鞋。

1.1.4 高压试验工作中的绝缘杆,绝缘靴、鞋、绝缘手套应定期试验合格,并有记录。

1.1.5 高压试验工作至少有2人,同时应明确1人为工作负责人。

1.1.6 试验地点应装设围栏,向外悬挂“止步、高压危险”标示牌,试验室围栏应固定,围栏高度应防止人员进入,围栏门应有闭锁装置,临时围栏,应派人看守。

1.1.7 高压试验时,试验人员应站在保证人身安全的距离以外,劝告非试验人员离开试验地点。

1.1.8 进行高压试验工作时,被试设备与试验人员应保持下列安全距离。试验电压(千伏) 安全距离(米)

10及以下  0.3

10-35  1.0

35-80  1.5

80-110  2.0

110-300  4

1.1.9 高压试验时,试验人员不准在与带电部分的最低距离上用手指点被试设备。

1.1.10 试验设备外壳应可靠接地,试验用的接地线应用裸铜线,截面积不得小于6mm2,不准用保险丝或刀闸接地。

1.1.11 试验设备电源开关应设有明显断开点,为保证安全在刀刃上应加绝缘罩。试验装置低压回路应有两个串联开关,并有零位闭锁和过载自动保护装置。

1.1.12 因试验需要解开被试设备的一次线及二次线的接头时,拆前应做相序和二次线的标记,接后进行核对,以确保接线正确。

1.1.13 变更接线或试验结束时,应首先断开试验电源,然后进行放电,并将升压设备的高压部分短路接地。

1.1.14 大电容的被试设备,应先进行放电,再进行试验,高压直流试验时,试验结束后,应每次放电并接地,试验仪器也要放电并接地。

1.1.15 试验结束后,试验人员应清理好现场,恢复原来设备状况,由负责人进行检查。

1.1.16 特殊的重要电气试验,应有详细的计划、方案及安全措施,并经主管工程师批准。

1.1.17 外出试验,被试设备如需停电则要填写第一种工作票,不需停电的设备则填用第二种工作票。

1.1.18 外出试验工作应有计划,外出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防止遗漏试验设备,仪器、仪表应做防震工作。

1.1.19 外出试验应明确工作负责人,负责人应对工作进行详细分工,到现场后,负责人应对试验人员详细交待现场情况和安全注意事项,并对试验现场做详细检查,在试验中各负其责。

1.1.20 在现场搬运梯子,操作杆等高装物件,不准垂直搬运,应水平搬运,进入高空作业区应戴安全帽,高空作业应扎安全带。

1.1.21 试验结束后,试验人员应全面检查被试品上否有遗留物及短路导线,负责人验收后应将试验结果及存在的问题向有关人员交待清楚,并详细的做好记录。

1.1.22 试验标准应严格遵守莱西市供电公司《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和《部标、国标》的标准。如需降低试验标准要经总工程师的批准。

1.1.23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准进行绝缘试验工作。

1.1.23.1 环境或设备温度在5℃以下,空气温度在80%以上时。

1.1.23.2 室外设备如有打雷、下雨、下雪、大雾或雨过天睛不足2-4小时。

1.1.23.3 打雷时,在引入变电室引入线上的工作。

1.1.23.4 室外风力在6级以上。

1.1.23.5 带电设备与试验人员的距离小于下列数据。

带电设备电压(KV) 6-10 35 110 220

距离(m) 0.35 0.6 1.5 3

1.1.24 禁止在只经油开关断开的电源设备上进行试验工作,为了防止低压反送电,应将停电设备的高压保险全部取下,无保险者,应有明显的断开点,并加绝缘隔板。

2 高压试验

2.1 高压试验中的规程

2.1.1 耐压时,必须将被试设备从各方面断开,验明无电压后,确实证明设备上无人工作,方可进行,试验中,严禁他人接近高压带电设备。

2.1.2 被试设备应单独试验,若需每件设备连在一起进行试验,则应按被试设备中最低的标准进行。

2.1.3 加压前,必须认真检查试验结线,表计倍率,调压器零位及仪表的开始状态,均正确无误,向负责人报告施加的电压,取得负责人的同意后,方可加压,加压过程中应有人监护,试验人员在全部加压过程中,应精力集中,不得与他人闲谈,随时警戒异常情况发生,操作人员应站在绝缘垫上。

2.1.4 在升压过程中,操作人员得到任何人员断开电源的通知后,均应立即切断电源,待查明原因后,方可重新升压。

2.1.5 当被试设备连接较远或一端在现场,另一端较远,则应派专人看守(包括电缆试验)。

2.1.6 在同一电气连接部分有检修工作时,如加压部分与检修部分之间的断开点,按试验电压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并在另一侧有接地短路线时,可在断开点的一侧进行试验,另一侧或继续工作。但此时在断开点应挂有“止步、高压危险”的标示牌,并设专人看守。

2.1.7 做直流耐压时,试验完毕应将被试设备及试验设备对地充分放电。

2.1.8 试验时,高压引线应尽量缩短,必要时用绝缘物支持牢固。

2.1.9 进行交流耐压时,断开点的最小安全距离。

电压等级(kV) 6 10 35

试验电压(kV) 28 38 85

断点距离(cm) 10 15 45

2.1.10 相邻两设备,在进行耐压试验时,禁止在另一设备上工作,其距离要求按第十四条规定进行。

3 摇表使用

3.1 使用摇表测量绝缘工作

3.1.1 使用摇表测量高压设备绝缘,应由两人担任。

3.1.2 测量用的导线和绝缘杆应绝缘良好,火线应用屏蔽线,火线与地线不准绕在一起,必要时应对设备加屏蔽。以消除表面泄漏的影响。

3.1.3 测量绝缘电阻时,应将被试设备从各方面断开,验明无电压,确实证明设备上无人工作后,方可进行。在测量中禁止他人接近设备,在测量前后,必须将被试设备对地充分放电,测量线路绝缘,确实验明线路无人工作方可进行。

3.1.4 双回路线路,测一路绝缘时,必须将另一路线路停电,方可进行。雷雨时严禁测量线路绝缘。

3.1.5 在带电设备附近测量绝缘电阻时,测量人员和摇表安放位置,必须选择适当,保持安

全距离,以免摇表引线或引线支持物能碰带电部位。移动引线时,必须注意监护防止触电。

3.1.6 在摇测大容量试品时,摇表转速应稳定。读数后,待火线从设备上取下后,方可停止摇动,防止设备倒放电,打坏摇表。

4 避雷器的带电测试

4.1 带电测试的方法及要求。

4.1.1 避雷器的带电测量是指对FZ、FCZ避雷器在带电运行状况下对其传导电流的测量。

4.1.2 避雷器的带电测量至少需2人进行,其中明确1人为监护人。试验人员的测量工作,需填写第二种工作票。

4.1.3 测量应在良好的天气进行,空气湿度少于80%。

4. 1.4 带电测量只对避雷器在架构上的进行,对座落到地面上的,原则上不准进行,如要测量则必须有可靠的安全措施。4.1.5 测量用的表计及量程应固定使用,并记录好天气情况和避雷器的实际运行电压,测量表计要接在放电记录器两端,接触要良好。

4.1.6 试验人员应穿绝缘靴,戴绝缘手套,试验前用裸铜线将放电记录器短接,先接地端,然后用绝缘杆带线接另一端待试验表接好后读数,移杆时注意周围的带电设备。

4.1.7 测量时,表计要选好位置,尽量减少干扰,表计接地点不准用一个接地点,要保证测量的准确度。

4.1.8 值班人员的测量,也要遵守本规程要求。

4.1.9 测量用表计的内阻一定要小于放电记录器内非线电阻的1/100欧。

4.1.10 其它带电测试工作,也要遵守本章的要求。

5 其它工作

5.1 到用户变电站的高压试验工作。

5.1.1 到用户变电站进行高压试验工作,需停电者,要填用第一种工作票,不需停电者,填用第二种工作票,其中工作许可人应由负责管理变电站的电工负责人,专工或主管负责人担任。

5.1.2 外出试验工作至少需2人进行,明确1人为工作负责人。

5.1.3 外出试验要遵守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发电厂和变电站电气部分)的要求。

5.1.4 被试设备的拆卸工作,由委托单位负责,试验人员未得到对方允许时,不得开工,试验结束,应拆除所有的临时试验结线,经工作负责人复查无误后,方可通知用户负责人恢复对被试设备的连接线工作。

5.1.5 应用户要求,需降低试验标准和减少试验项目时,应由用户主管电气工作的负责人或专工签字。

5.1.6 用户双电源供电或自备发电机供电时,工作负责人会同用电监察人员、用户负责人共同检查安全措施,严防对被试设备倒送电。

网友A(2016-08-16):
内容很全,感谢楼主整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