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逆变器的测量

楼主(2016-06-13):
各位老师,请问怎么测量逆变器的好坏,以及如何判断它的极性。在网上搜了下,每一篇都说的不一样,我都搞糊涂了,请各位老师讲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得看你是啥系列多大功率的ABB变频器,不同系列不同功率结构不一样的变频器的IGBT不一样,封装型式也不一样,不过测量方法大致相同。基本上可以测量到的是反并联的二极管状态和门极状态(门极--射极之间电阻约10k欧姆是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