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变频器谐波需要怎样分析?

楼主(2016-06-14):
请教大家,变频器谐波需要怎样分析?

网友A:
要厂家资料,确定谐波分量是多少,看看对电网是否有影响

网友B:
还可以有示波器,自己测量

网友A:
请参考我的帖子“每日一贴:电气装置应用设计指南” 383-385页

网友C:
一般都是用仪器测量实际的

网友D:
一般的用示波器就能检测

网友E:
变频器整流输入部分及逆变输出部分主要由非线性电力电子元件组成,所以在变频器运行时,会在输入输出侧产生大量谐波。变频器输出谐波基本集中在开关频率整数倍附近,输入电流波形为尖顶波。具体的谐波分析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整流输入部分及逆变输出部分主要由非线性电力电子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