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温度控制

楼主(2016-06-14):
请问诸位:PID命令水温26°设定温度29°,开始后温度从26一直上升升到40°也不下来,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反馈信号是不是不正确呢?

楼主:
不会。除了HMI还有温度控制器同步显示。

楼主:
应该升上去,再下来,再上去,再下来直到稳定。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看一下程序中MAN_ON是手动还是自动?

楼主:
你好!我的程序里没有自调整功能。

网友C:
程序是你自己编的???如果是以前就有的,你把K值调低些。。。就是P值。。

楼主:
你好!程序是自己弄的,不知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