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中的DDRVI指令

楼主(2016-06-14):
关于

关于

台达PLC中的DRVI指令  说明写的  如果DDRVI中D2  也就是方向  只能是  Y1   Y3     但是我有3个电机

求帮忙   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EH3才支持3轴,早期的EH2等只支持2轴,你应该看EH3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EH3才支持3轴,早期的EH2等只支持2轴,你应该看EH3的说明书

但是我有现成的机器,一样的还控制4个,

网友B:
现成的机器控制四轴是什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成的机器控制四轴是什么个意思???

控制4个步进电机

网友B:
你现有的控制4轴的PLC是什么型号  14SS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现成的机器控制四轴是什么个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有的控制4轴的PLC是什么型号  14SS2??回...

还有一个16SP

网友B:
现有的设备是在运行的么   还是说你要做这台设备  如果现有正常运行的  你把程序下载下来看一下就都明白了啊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现有的控制4轴的PLC是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有的设备是在运行的么   还是说你要做这台设备  如...

有  但是有上载失效0  然后我自己拆了一个0  打算模仿的

网友B:
观察一下步进的接线 看看脉冲接的是哪几个点 按照你的说法四轴应该是分别接的Y0 Y1 Y2  Y3   建议使用PLSY指令  看一下编程资料 上面说的很清楚   然后再试试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现有的设备是在运行的么   ...

楼主:
是的  脉冲式这4个 方向是  Y4 Y5 还有16SP 的 Y0 Y1  用PLSY的话方向怎么解决?新手  还望详细点

网友C(2023-05-26):
两轴的是这样。扩展轴另算,脉冲口Y10,方向是Y11。两轴的都是小容量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