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机器380V电压、350A额定电流,应该配多粗的铜线?

楼主(2016-06-14):
漏电开关或者塑壳开关该如何选

网友A:
你是说该焊接装置的电源进线还是焊接出线呢?

楼主:
进线,出线应该是配好了的。主要是进线的电源供给和开关电源的配置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该焊接装置的电源进线还是焊接出线呢?

楼主:
按350A额定电流算,配150mm²的铜线应该可以吧。

开关电源怎么选,电流400A的么,脱口电流需要多少的0.3A?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该焊接装置的电源进线还是焊接出线呢?

网友B:
配185mm²的铜线

网友C:
输入功率13.5KVA。功率13KW。输入导线最多10平方。输出请直接用电焊导线185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功率13.5KVA。功率13KW。输入导线最多10...

网友D:
配焊机电源不必详细计算。这台焊机正常配6mm²电源线,电焊把线配50mm²已足够大,看那焊丝直径,配25或35mm²就可以了。

不要安装漏保,配2P断路器,D32。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漏电保护开关?用塑壳断路器行么

引用 网友D:
配焊机电源不必详细计算。这台焊机正常配6mm²电源线,...

楼主:
380V供电的哦。32A够吗

引用 网友D:
配焊机电源不必详细计算。这台焊机正常配6mm²电源线,...

网友E:
参考参考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额定输出电流350A,额定输出电压才31.5V,,额定输出功率只有11025W。  11025/380~~30A   .6平方够用啦..电焊机配线不能只看输出电流啊,哪有电焊机用100多平方电缆爬高上低去焊工件,那不得累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漏电保护开关?用塑壳断路器行么回复内容:对...

注意!焊机有暂载率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

那配不带漏保护的D32  3P的就行了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wanglo...

焊机是单相还是三相呢?在你的表里看不到。如果是单相就配2P的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3相38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wanglo...

3P  D32

网友G:
输入功率13.5KVA。功率13KW。输入导线最多10平方。输出请直接用电焊导线185平方

网友H:
长知识了!。。。。。

网友I:
这个得根据焊机 的功率来选择,而不能根据输出电流来选择,并且这个是间歇工作制的。

网友I:
刚看了一下参数,32A D型的就够了。线径建议选用10方或者16方的就足够了

网友J:
学习了,不停的学习中~~~

网友K(2016-12-26):
进线4-6平方就好了,出线350A谁用这么大,有35平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