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扩展模块的长度超出电控板长度怎么办?

楼主(2016-06-14):
plc加扩展模块的长度超出电控板长度怎么办?

网友A:
问题怎么问的这么模糊不清?

楼主:
plc的长度加扩展模块的长度,总长度超出电控板的长度怎么办?

楼主:
plc的长度加扩展模块的长度,总长度超出电控板的直线长度怎么办?

楼主:
初学者,望大虾们多多指点

网友B:
加一个数据延长线就可以了!

楼主:
哦  棒棒哒,最佳答案,已解决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C:
去买个加长的排线就可以了,看看是哪家的PLC,问下他们都有的,有30cm   50cm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