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一下PLC接地的问题,谢谢啊

楼主(2016-06-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看PLC手册时发现允许PLC与其他设备共用接地,禁止与其他设备共同接地,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另外车间为三相五线制供电,只有一个地,禁止重新打地桩做新地,那是否可以把PLC的地与变频器的地都接到这个接地极上??设备外壳的保护接地也是接到这上面吗??如果都接到一起,出线相线连地的情况是否会烧毁PLC呢??先谢谢大家帮忙啦,嘿嘿

楼主:
这是截图,不小心发到资料下载里了

网友A:
如果接到一起,出线相线连地极有可能烧毁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接到一起,出线相线连地极有可能烧毁PLC!

PLC是220V供电一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B:
相线接地是短路,对PLC有何影响?想象力太丰富了。

共用接地和共同接地是不同的配线方式,各系统公用点接地,不允许串接,也就是你图中共同接地的方式。共用接地是各个系统的公用点一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线接地是短路,对PLC有何影响?想象力太丰富了。共用...

感谢你的回答,那可以把PLC的接地、变频器的接地以及设备保护接地都接到电控柜的同一个接地铜排上吗?再用铜排连接三线五线制的地线?另外上图中的共同接地是指的串联接地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相线接地是短路,对PLC有何...

串接不是串联接地,是指把各接地点用导线连接后用一根线再连接到公共接地。

共用接地的接法是有多少接地点,就连接多少根导线到公共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

谢谢,那可以把PLC的接地、变频器的接地以及设备保护接地都接到电控柜的同一个接地铜排上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nyrc12...

谢谢,那可以把PLC的接地、变频器的接地以及设备保护接地都接到电控柜的同一个接地铜排上吗?接地铜排连接三相五线制供电的地线。

网友B:
上面回复打错一个字,“串接不是串联接地”。

PE是最好的接地!

网友C(2018-08-16):
共用接地是PLC地接到A地,  其他设备地也接到A地,共同接地指PLC地接到其他设备地,然后从其他设备地接到A地或从PLC地接到A地,这种接地的区别不会导致PLC或设备接了就烧毁,但有可能导致防雷或干扰抑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