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停止按钮问题

楼主(2016-06-14):
请问大侠,本人新手一枚,电机启动按钮是常开点,在PLC中是输入常开,但停止按钮用的是

常闭点,在PLC梯形图中输入常开点还是常闭点,如输入时常开点,那仿真是如何动作,。

如在PLC梯形图中输入的是常闭点(停止按钮),常开点(启动)一接通,线圈就输出了

网友A:
至于常闭点、常开点,看你如何使用,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简单说吧,比如输入I点,你可以使用常闭点活常开点。反向思维。

网友B:
灵活运用就好,如果发现信号不对,你就取反。

一般情况下,你的真正的停止按钮是常闭点的,在程序里面对应的那个输入点,用的是常开。也就是说,程序扫描过程中,这个常开点因为有输入(按钮是闭合的)的原因,会导通。

常开点导通,整条梯形图导通。就是你想要的电机启动的效果。

网友C:
PLC做控制很灵活啊!什么常开、常闭的,输入呗,通过编程咋处理都行。

网友D:
看来你是刚接触吧,常开按钮到了程序里是常开,常闭按钮到了程序里是常闭。但实际情况还要根据用途来定。

网友E:
一般停止按钮是常闭点,因为一些安全因素的考虑

网友F:
可以先做成传统的电路图,然后再转换成PLC图,可以编成和传统一样的PLC梯形图,常开和常闭不变,容易理解。常开或常闭在PLC中很容易实现,要看怎么编程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