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查询程序求助-PLC

楼主(2016-06-14):
有一配方:第一栏--产品名称 如:A、B、C等(实际为条码)
                  第二栏--温度数值
                  第三栏--时间数值
                  共10000组。
当屏上输入一文数值(对应配方第一栏产品名称)依此值去
配方中寻找。找到则读取另两栏值。否则报警“无此产品”。
此后屏上继续输入继续寻找配方,找到读取另两栏值且与第一
次读的值比较,如不同报警“此产品工艺不同”。

请问台达PLC用什么指令去查配方,实现配方号加1比较再加1不断地寻找。大侠们帮帮我。

网友A:
台达的那个型号,请楼主具体说一下

楼主:
DO07S415+DVP14SS2

配方在屏的SD卡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DO07S415+DVP14SS2配方在屏的SD卡里。

这款好像没有配方功能

楼主自己想办法编辑一下吧,用程序

楼主:
有的,我都在屏里做好了。

我的问题在:PLC里用FOR/NEXT,循环指令,比较一次配方组号加1.但是组号很快就加到顶了而屏只向PLC里写入一次。导致用PLC查屏里配方不成功。

楼主:
问题已找到。配方在屏里。查表用PLC的话屏的反应速度跟不上PLC,当PLC放慢到2秒查一次还行,但是客户有1000个产品。客户扫码一产品条码要等到2000秒才查到,不现实。现在想用屏的宏程序解决。各位高工能否给个宏程序例子。这里万分感谢。

网友B:
完成了没有,配方查寻用什么命令?

楼主:
没有什么查询指令,就是用比较指令。条形码用矩阵异或后统计0或1的个数作比较。此项目已得出结论:1、配方存在屏里用宏指令查询上万条产品耗时太长,2、用PLC查询问题的瓶颈还是屏的速度太慢。3、全做在PLC里没有那么多寄存器。总之这么庞大的数据一一查询PLC与屏是没办法实现的。(寄存器数量:34位条码占17个字,再加温度时间共20个字,即每个产品占20个字。10000条产品共200000个字。而且还要断电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配方在屏里。查表用PLC的话屏的反应速度跟...

运行慢,这个可以理解,如果楼主现在可以建议更换西门子200这个里面自带配方功能,你就是用宏编程,也不见得好用!

楼主:
西门子不太了解,官网上想下个软件试一下还要钱,介绍配方的资料又没有,我无法了解它,不可能买了再了解试了不行再浪费。公司无法交代的。

其实我的要求如下有高人帮我指点下。

1、扫码枪扫到条形码去数据库中查找,如没有在触摸屏上报警提示“无此产品”

2、扫码枪第一次扫到条码且数据库中找到。从数据库中调出产品工艺温度时间给PLC,且在触摸屏上锁定提示(锁型图标闭合)。此后再扫码确认此码的工艺温度时间与第一个是否相同,如同触摸屏提示“通过”如不同提示“此产品工艺不同”。并且触摸屏上显示扫码次数。

3、如扫码枪第一次扫到条码且数据库中已找到,但客户放弃此次条码可按触摸屏上锁型图标解锁(锁型图标打开),扫码次数显示复0。

4、数据库表格客户要方便增加、删除、修改。以及人性化设计。

高人指点一下,用电脑做该用什么软件。

网友C:
用数据库方便得不要不要的。上位机用工业触摸平板PC加组态软件,成本会高很多。

其实这个问题对于PLC系统的难点在于PLC速度足够,内存不够。人机屏内存够,速度又慢。还有与PLC的数据交换才是大问题。

建议考虑:

1,查询算法问题,不要一个一个对比,太费时间。要是最开始建立配方时就能按配方排序就方便了。

2,用以太网连接PLC与触摸屏,速度就快多了。

最近也在准备做个项目,用台达的PLC和人机,也会出现巨量的配方问题,也想用SD卡来存储。PLC都在考虑选中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