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2松下带刹车伺服电机,刹车有哪几种控制接法?

楼主(2016-06-14):
A52松下带刹车伺服电机,刹车有哪几种控制接法?

网友A:
感觉就一种吧,通电就松开,断电就抱紧!

楼主:
A52松下带刹车伺服电机,刹车有哪几种控制接法?加或者不加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A52松下带刹车伺服电机,刹车有哪几种控制接法?加或者...

可以外部控制,就是不带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方式,另外一种就是需要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方式,

仅供参考!

楼主:
如果加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接法是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接法是怎样?

型号能在具体点吗???

楼主:
伺服驱动器型号:MADKT1505/松下(100W)

网友B:
这个驱动器侧的接线图上肯定有,BK端子或DO输出端子。

网友C:
好人呐,我这没有几分人福音啊

楼主:
如果加伺服驱动器的控制接法是怎样?请哪位大侠帮忙画出电路图,以便一目了然

网友D:
说明书上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E:
能下载吗,能下就感激,呼呼

网友F(2016-09-21):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G:
要帮你这个忙,人家要先找到说明书,下载,看,画图,给你。谁做不是做?你哪里不会,问啊,上图啊。上个说明书,或者起码上个链接让人下载说明书。你为什么要用刹车,什么动作。是要人家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