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U PLC 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6-06-14):
我现在有一台FX3U的PLC,用USB转232的通信线,与485-BD通信不了,与AD模块的通信端口却能通信正常,这是什么情况?请大师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USB转232然后跟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232然后跟485通讯???

陈述错了,是232的,现在可以了,换了一个新的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