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操作电源二次回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少二次保险

楼主(2016-06-14):
10KV操作电源二次回路接接了真空断路器和综保,断路器综保都是好的,隔上几天就把二次保险烧了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会不会是高压侧的电压有问题,还是操作电源有问题,可操作电源一次保险都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看叙述二次保险选型存在问题。这个得现场测定才能确定,也许是瞬间过电流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叙述二次保险选型存在问题。这个得现场测定才能确定,也...

现场去看了,一切都是正常工作的断路器合上闸了,,二次保险我选的是10A的,用不了多久就会烧保险,不知道是什么过流了,综保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不会是操作电源的问题吧???操作电源10/0.22KV的,

网友A:
烧毁的时间能确定吗?是进行操作时烧毁的还是没有任何操作是烧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毁的时间能确定吗?是进行操作时烧毁的还是没有任何操作...

S时间不能确定,都是工作中烧的,有=时半个多月,有事一个星期,就是查不出什么原因??

网友B:
如果控制回路保险经常烧毁,是不是考虑二次回路存在故障。

网友C:
是不是干扰很大,有很大的变频器?我以前干扰很大,屏蔽线都有1安左右电流,而且打火严重,但保险到没怎么烧过

楼主:
对: dianqiren 如果控制回路保险经常烧毁,是不是考虑二次回路存在故障。 内容的回复关键是二次回路没有找到那里故障,把烧了的保险换上,又能工作了,找不到故障点,接线没有问题,

网友A:
其实有些时候有可能是操作过电压过电流造成的。容量可以适当通过计算放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