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电容器一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6-14):
高手指点一下,看看这两个一次有什么区别,用途不一样吗????

楼主:
高人指点一下,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放电线圈的参数选择不一样。下边的额定电压比较低,为额定相电压,上边的电压高,得根据容抗和电抗的值进行计算来选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线圈的参数选择不一样。下边的额定电压比较低,为额定...

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电容和电感的电压相位是相反的,理论基础知识应该知道吧,交流电路中的电容和电感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和电感的电压相位是相反的,理论基础知识应该知道吧,...

理论知识都忘了,不好意思,给说一下

网友A:
你查查书,计算一下感抗和容抗。他们的相位是相反的,也就是正负号相反,电压电流是相对减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