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变频器拖380v三相水泵

楼主(2016-06-14):
家里用水泵恒压供水,只有220v电源,用变频器拖380v三相水泵,用的是2.2kw变频器1.5的水泵,水泵电机没有改动过,压力上不去,过一段时间压力越来越小,请用过的师傅指导,改过电机接法后水泵上水压力有多大,求一个简单的实用方法

网友A:
电机要改成角接才与变频器输出电压相配。

网友B:
过一段时间压力越来越小,

根据楼主的反应的问题,好像不是电机接法的问题,而是泵是不是不够深,水抽一会,水面就到了泵的最低页面

网友C:
改成角接后电机功率不变,因为电流不变。还是1.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要改成角接才与变频器输出电压相配。

好的,谢谢,变频器是三相220v,是想改成角接,就怕改了以后上水压力 也不会太大,现在也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电机要改成角接才与变频器输出电压...

不改角接,电机是380V,变频器输出是220V,电机出力下降很多,甚至不能拖动负载;改角接,电机是220V,与变频器输出相配,电机才能达到额定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