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个PLC

楼主(2016-06-14):
求推荐一款小型PLC,要求1、能正常工作在海拔5000米,-35到45摄氏度的气温环境;2、2路485通讯,最好1路485加1路CAN通讯(不要找转换模块)。3、带4个或者3个模拟量输入端口。

网友A:
建议加个外壳,内配加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个外壳,内配加热器。

不能加热,要与其他的元器件安装在一起。

网友A:
加热器得温控器控制。不能一直加热呀

网友B:
要求1、能正常工作在海拔5000米,-35到45摄氏度的气温环境;

2、2路485通讯,最好1路485加1路CAN通讯(不要找转换模块)。

3、带4个或者3个模拟量输入端口。

-----我们是深圳矩形科技,22点的宽温型CAN总线PLC可以实现以上要求:数字量7入8出,4个模拟量输入,3个模拟量输出,通讯是1个232,1个485,1个CAN口。

      可以联系我,电话130 4987 8565,QQ:180 329 5319 ,是生产国产PLC控制器的公司,工厂在深圳。

网友C:
建议选大品牌,这样维护方便,建议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