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06-14):
小弟刚开始学习plc欧姆龙的plc有个指令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求各位大神指点

图片内 one  two  里面的能容麻烦大神帮忙详解一下  还有这个指令的使用方法是什么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求各位大神帮忙  在线等结果

网友A:
这个不是欧姆龙自带的指令,这个是当时编程的人员自己写的功能块。

内容是自己定义的。估计应该是设定值和采样值的一个比较,如果不在设定值之内(大于或小于)就报警。

因为程序是通用的,所以他做成功能块,可以节约编程的时间。反复调用这个功能块,这就是你看到的one two three等等,想要多少个报警就做多少个的。

楼主:
哦是这样啊  表示理解一些  谢谢了  今后努力学习争取自己理解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欧姆龙自带的指令,这个是当时编程的人员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