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相关问题

楼主(2016-06-14):
我碰到这样一种情况,用的是三菱FX3U的PLC,控制J4的伺服,伺服电机处连接一个扭力传感器,电机带动机械臂旋转到45°时,采集当时的扭力值。现在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当我的伺服电机转速快,有时候采集不到数据,转速慢点是都可以采集到数据的,但是客户对速度有要求。现在电机是360个脉冲一圈,减速机是10:1的,程序如图片。希望各位大侠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采集速度跟不上吗?或是我的一圈脉冲太少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帮顶  看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开高速的情况下监控D8350=450这一步试试看  是否有输出

网友B:
上传图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看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开高速的情况下监控D83...

速度快的话采集不到了

网友B:
,想了想问题应该是出现在d8340=k450,这里如果d8340里面的值=450的持续时间小于一个扫描周期,就有可能没有执行赋值语句。判断下d34的值,与d338里的值。判断下是没有转换出来,还是没有赋值。

网友A:
我其实也这么觉得

引用 网友B:
,想了想问题应该是出现在d8340=k450,这里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