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ProfiNET与DeviviceNET

楼主(2016-06-14):
焊机是机器人的下位机,走的通讯是DeviviceNET,和机器人配的信号是从201到296.西门子PLC是机器人的上位机,走的通讯是ProfiNET,和机器人配的信号是从500到725;我现在要PLC去读取焊机里面的数据,中间需要一个数据交换,只知道在$Config和$SPS里面需要改一些东西,不知道怎么改,求大神支招。

网友A:
这个怎么不通过plc做主站呢?我用过plc+相机+kuka。

网友A:
有机会交流一下,crazy880@163.com

网友B:
SPS类似于内部PLC,只需要在里面赋值就好了。

SPS的运行一定要将解释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S类似于内部PLC,只需要在里面赋值就好了。SPS的运行一定要将解释器打开。

什么是解释器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SPS类似于内部PLC,只需要在...

 在示教器正上方有S   I   R    T1   S就是解释器 当显示为绿色时表示已经打开。

网友C:
只做过Profinet通讯,也想知道这则么做,坐等高手回复

网友B:
KUKA机器人通过ProfiNet总线通讯,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

就看大家在购买KUKA机器人的时候,有没有购买软件包了,KUKA的软件大多都是收费的。

其ProfiNet软件包分为三种。

1、主站软件包;2、从站软件包;3、主从软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SPS类似于内部PLC,只需要在... 内容的回复! 在示教器正上方有S   I   R    T1   S就是解释器 当显示为绿色时表示已经打开。

弄好了,在config里面把要用的信号赋值,在sps里面让他们相等就可以了。

网友D(2016-08-01):
引用 网友B:
KUKA机器人通过ProfiNet总线通讯,可以做主站...

网友E(2016-09-07):
请教神,

KUKA 的DeviceNet  是标配的,还是需购买?

同样,EtherCAT 是标配的,还是需购买?

网友(2016-12-02):
 对应KRC4 EtherCAT 是标配的内容的回复!

网友F(2017-01-04):
谁有库卡Profinet软件包?适用于库卡KRC2系统的!284344095 q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谁有库卡Profinet软件包?适用于库卡KRC2系统的!284344095 q

这么老的平台你们还在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教神,KUKA 的DeviceNet  是标配的,还是需购买?同样,EtherCAT 是标配的,还是需购买?

标配不用买的。和倍福最简单

网友H(2017-03-2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SPS类似于内部PLC,只需要在...

 sps,提交解释器,就是机器人自己不停扫描,系统文件夹里面有个user sps。用户plc啊,可以再里面自己写些东西

网友I:
有profinet软件包,想知道具体怎么实现profinet通信,跪求,微信:mkqweixin

网友J(2017-11-15):
首先回答楼主的问题:

在后台程序里面编写 $in[500]=$in[201];$in[501]=$in[202];$in[502]=$in[203]

kuka机器人的后台程序叫submit,位置在这里(日系 fanuc和安川机器人的后台程序叫梯形图,跟内部PLC一样)

网友K(2018-07-14):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E 请教神,KU...

可以加我微信,我向您请教吗18893475153

网友L(2018-08-20):
求助机器人通讯问题啊!!!!

网友M:
学习了,群里大神真多啊

网友N(2018-11-07):
顶帖是我的义务,望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O:
这个好搞啊,你建一个提交解释器程序ABC,打个比方你要把201-210传递给PLC,你个PLC 定义号那边的程序段,假如是501-510

里面写

$OUT[501]=$IN[201]

$OUT[502]=$IN[202]

依次类推

然后打开SPS,在里面的用户PLC里写上ABC()就行了,PLC就可以读取焊机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