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与step7+wincc的区别

楼主(2016-06-14):
最近公司要上个小项目,选西门子系统,想用pcs7。但是授权非常贵,听说安装也很麻烦。我想请教大家,pcs7和step7+wincc有什么区别吗?

我查了很多资料,也看了论坛的讨论,但最终也没有讨论个结果。有的说一样,有的说不一样,我觉得也应该不一样,毕竟硬件要求cpu就很高,普通不行,可编程组态也没有什么区别啊,而且pcs7的许多软件也用不上,请专家给分析下,有必要上pcs7吗?

楼主:
自己顶,感觉pcs7好啰嗦啊,step7+wincc功能都能实现,博途都可以,pcs7有必要吗?

网友A:
PCS7是面向过程控制的,主要有一套工业库,可以和WINCC无缝连接,适合超大型系统,主要看你的项目需求。下图是一个电机的控制,非常详尽。

楼主:
我知道啊,step7专业版也有这个功能吧,我只是想问问300个模拟量400左右的开关量,用pcs7是不是值得,方便,有用过的给下意见啊,谢谢

网友A:
你用CFC么,PCS7都是用CFC的吧。

网友B(2016-11-02):
不建议没有培训直接上PCS7, 有些时候不是加班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C(2019-09-08):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没有培训直接上PCS7, 有些时候不是加班就能解...

哈哈,看来吃过这种亏。做工控有时候难免碰到自己没做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