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MCGS(昆仑通态)触摸屏的大师吗?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6-06-14):
一个MCGS屏,型号为:TPC7062TI 想用网线下载软件工程。无奈,这么设置都不行,电脑与触摸屏始终连不上。电脑、屏幕IP地址,屏系统设置,都没有什么错误,可就是连接不上,求大神帮忙解答下!!电脑的IP地址手动分配了。电脑重启测试过,也不行。试了好几天了。一些截图:

电脑IP设置:

屏IP设置:

始终是这个状态:

网友A:
改改电脑ip试试?我一直用网线下载 跟你设置差不多 都可以的

网友B:
1 用交叉网线 网上查水晶头制作方法,制作一根标准的交叉网线 这一步很重要  2 按网线下载步骤设置 注意IP地址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用交叉网线 网上查水晶头制作方法,制作一根标准的交...

需要交叉网线吗?我记得我没用交叉的网线啊

网友C(2016-07-19):
有点电脑网卡支持自适应的,用普通网线就可以,不支持自适应的要用交叉线,A/B接法的

网友D:
就是普通的网线就好了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友E(2017-01-08):
我一直都用打印机线啊USB接口

网友F(2018-07-05):
引用 网友A:
改改电脑ip试试?我一直用网线下载 跟你设置差不多 都可以的

网友G:
用过无数次了,按此步骤排查一下:

  1. 用电脑ping一下触摸屏的地址,看是否能ping通,ping不通就是网线有毛病,或者IP没对;

  2. 通过交换机的话,就不要使用1段,很可能和公司内部其它电脑IP重了(我就遇到过,ping也能ping通,但就是通讯测试失败,换了网段就好了)。

  3. 如果前两个你都确认没有问题了,那就回复我 再继续往下找原因。

网友H:
用电脑ping一下触摸屏的地址,看是否能ping通,ping不通就是网线有毛病,或者IP没对 )   这个没毛病   打开电脑运行 发送 PING 192.168.1.19

网友I:
触摸屏上面地址填写:200.200.200.190

电脑IP地址填写:200.200.200.100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1 用交叉网线 网上查水晶头制...

网友K(2019-09-18):
先ping,再找是不是网线做法的问题,反正我用的是直通线,没问题

网友L:
改个网段。。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矿工270  回复内容:对: 海曼  ...

改个网段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先ping,再找是不是网线做法的问题,反正我用的是直通线,没问题

我也用的直通线,也没问题

网友N(2021-10-12):
我也用的直通线,也没问题

网友O(2021-11-26):
电脑ip地址与屏同一网段

网友P:
网线标准呗

网友Q(2022-01-19):
第一步:先用这根网线连接路由器或其它电脑,用PING检测一下网线有没有问题(PING的用法上面有网友有说),或者用另一根网线替换试试。

第二步:确保网线没有问题后,进行以下设置:

电脑端IPV4,可以写成192.168.X.X(其中X为0-255之间任意值,建议以2~255之间,例如:192.168.3.10)

触摸屏端IP地址,可以写成192.168.X.X(其中X为0-255之间任意值,建议以2~255之间,例如:192.168.3.5)

子网掩码相同:255.255.255.0

默认网关(大家填电脑端的IPV4)例如:192.168.3.10.

第三步:在电脑端开始菜单WIN7以下的点击运行输入CMD或WIN7以上在开始菜单搜索CMD运行,输入PING(空格)触摸屏IP,回车,如果网线没有问题,则会跳出三行传输测试结果,如果网线有问题,会提示“请求超时”字样。一般不会出现问题,除非你的网线或RJ45接口有问题。

网友Q:
注意,除了IPV4、子网掩码、网关外,其它如DNS服务器什么的全部留空,不写IP.

网友R(2022-03-13):
引用 网友A:
改改电脑ip试试?我一直用网线下载 跟你设置差不多 都可以的



谢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