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运动控制器与台达PLC

楼主(2016-06-15):
台达运动控制器与台达PLC的功能区别是什么

网友A:
台达HMC控制器是台达为满足用户客制化的需求而推出的产品,产品兼具优异性价比和完美性能,广泛应用于机床、纺织机械、塑胶机械、印刷机械、电子制造生产线、机械设备等多个领域,是多元化工业产品市场中理想的应用选择。

网友B:
运动控制器可以完成伺服的同步、插补等比较复杂的轨迹控制。PLC完成简单的脉冲输出功能,实现伺服的定位控制。

网友C:
运动控制嘛。。。就是要控制比较复杂的动作,比如PLC可以控制简单的加减速,但如果控制X,Y电机,让它走一个圆,就比较麻烦。。。而运动控制器里面有成型的指令,只要调用一句就可以直接轻松地解决了。。

网友D:
楼主辛苦了,看看这个运动控制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