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难题

楼主(2016-06-15):
如何实现三菱触摸屏密码卡保护

网友A(2017-03-02):
三菱触摸屏的密码有两个密码功能,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中有密码设置功能,在软件中选择公共设置选项中的系统环境,出现系统环境设置对话框,选择密码就可以对触摸屏设置密码功能进行应用。

三菱触摸屏密码分为两项,分别为系统密码和安全密码。

系统密码可以限制使用者对触摸屏画面数据的上载、应用程序的启动。此密码功能在密码(系统)选项中设定。

安全密码可以为各个元件及画面设置015的安全等级,可以将画面显示更改为与用户的安全等级相对应的显示内容。015的等级中数字越大等级越高。此密码功能在安全选项中设定。

网友B:
实用小知识 收藏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C:
看看手册,马上就明白

网友D(2017-08-16):
学习了,这个以前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