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后不能运转

楼主(2016-06-15):
三相异步电动机合闸后发出“嗡嗡”响声,不能运转

    电动机出现以上问题一般可能原因如下:①缺相,②匝间短路,③因传动部件润滑不良或所带负载过大造成堵转。④电源电压过低。

    (1)是否缺相,用万用表检查:①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平衡达到额定值。②检查电动机绕组是否断线。

    (2)用钳形电流表检测:①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三相电流有一相不同或没有,考虑电动机匝间短路或断线缺相。②如果三相平衡,电流超过电动机额定值则电动机超载。

    (3)电动机过载,负载过大:①电动机传动部件(轴承等)是否润滑良好。②负载过大,考虑更换大功率电动机。

    处理办法如下:

    (1)定子绕组内部断线。异步电动机的每相绕组一般由多个绕组并联而成,如果其中的并联绕组断线,使这一绕组不能工作,则转速也降低。绕组断线的原因是由于焊接质量不高,经多次弯折而断线。多数情况是由于短路、接地等故障产生的高热、大电流电动力增加而造成的,寻找断线点首先是测量每相的直流电阻,判断出断线相别,然后进行测量。其方法是将并联绕组的一端分开,万用表一表笔接于绕组一端,另一表笔接一钢针,依次拔出绕组线芯,电阻值从一定值到“∞”交界点,就是断线点。断线点如果明显可见,焊好后继续运转;如果断线在槽内,急用时可用跳线法,将一局部线圈废弃。

    (2)匝间短路的测试方法。可以从测量三相空载电流的平衡水平及直流电阻的大小来判断。电流偏大、直流电阻偏低的相,就应考虑属于匝间短路。确定了匝间短路故障后,还应找出匝间短路部位。寻找故障点的方法很多,下面是其中的几种。

    空载法:将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下空转约1min后,首先打开端盖,用手摸绕组端部,温度比其他部位高的则为短路线匝。

    短路侦察器法:短路侦察器法是利用变压器原理检查电动机匝间短路的方法,其主要设备是一个开口变压器。将开口变压器置于定子铁芯绕组的槽口上,开口铁芯和定子铁芯构成闭合磁路,定子绕组则变成了这一特殊变压器的二次绕组。若电动机绕组正常,相当于二次绕组开路,则短路侦察器中的电流表指示值很小;若绕组发生匝间短路,相当于变压器绕组短路,电流表指示值很大,从而确定已短接的线匝。

    电压降法:故障相的两端通以低电压(注意电流不要超越绕组电流的额定值),然后用一电压表测量各绕组的电压,指示值为0或很小的线匝则为短路线匝。为了测试的方便,可将电压表的两端线接一钢针(普通的缝衣针即可)分别刺穿绝缘与导体相碰。

    (3)定子绕组单相接地。首先用绝缘电阻表测试出接地故障的相别,然后寻找出接地点。查找方法有冒烟法及电压降法。接地点找到后,如果明显可见,可垫以适当绝缘物以消除接地点;如接地造成不能工作的,可采取一定处置措施,电动机可继续使用。

    (4)负载过重。考虑适当降低负载或更换大功率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