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异形玻璃加工中心

楼主(2016-06-15):
       全自动异形玻璃磨边机,又叫CNC异形玻璃加工中心,广泛应用于较大平板玻璃的磨边和异形加工用;可倒角、抛光、磨边、磨内孔。操作简单、劳动强度低、精度在10个丝以内,废品率几乎为零!

众度CNC异形玻璃磨边机性能特点:

1、机床床身由12MM厚壁钢管焊接后热处理加工而成,确保结构稳定。

2、X、Y、Z三轴均采用TBI研磨级精密滚珠丝杆,高精度矩形直线导轨,保证机床运行的稳定性和精密度。

3、专业控制系统,国际标准G代码指令。

4、多轮共轴设计,无需换轮,大大降低加工时间。

设备细节:

床身采用12MM的厚壁钢管焊接而成。焊接后经过去应力退火(热处理),去除内应力,保证床身长时间不变形。

去应力退火(热处理)是生产数控异形磨边机必须经过的一道工序,如果这些应力不予消除,将会引起床体在一定时间后,或在随后的加工生产过程中产生变形或裂纹。

丝杠:选用台湾TBI研磨机滚珠丝杠,保证设备高效率高精度。导轨、滑块:选用台湾TBI

方导轨比圆导轨的优点在于:精度更高,负载能力强,使用寿命长。

圆导轨不适合用在高精度的数控设备上。

工作台

工作台选用  35MM的铝板一次加工而成。

现工作台分为两种:平面的和开孔的

平面的工作台定位简单快捷,更换玻璃规格后3-5分钟即可完成定位。

开槽的工作台适合玻璃规格单一、量大,或加工10MM以上厚玻璃,其优点是,1、吸附牢固 2、避免了因断电而引起的定位、吸盘位置变动,第二天上班开机即可工作。

电器元件

继电器、接触器、接近开关、空气开关等都选用国际大品牌,保证设备的稳定性

网友A:
可否发样板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