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导入csv文件到部件里如何插入时找不到?

楼主(2016-06-15):
把csv文件导入EPLAN里的接线图中,画图时找不到,为什么?

网友A:
eplan导入csv文件到部件里如何插入时找不到?请同仁关注!

网友B:
更新已有数据集并添加    选这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已有数据集并添加    选这个试试

试过了没用!

网友C(2018-10-16):
楼主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刚用EPLAN,不是西门子官网的的牌子想到这EPLAN DATA PORTAL 里面来下载的,但是好像没有ema,ems能下载的宏,看到这个CSV下载回去,确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这个CSV有什么用,网上资料也很少,能帮帮忙吗或者告诉咱步骤怎么弄,主要就是我想画图,然后要放其他品牌的宏,比如正泰,ABB等牌子的宏,想在这里下载回去用,但不知道下哪一个,也没什么说明

网友D(2019-11-17):
可以试试看

网友E(2024-03-18):
树结构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