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叫板外资大牌,本土品牌高压变频器凭什么?

楼主(2016-06-15):
  高压变频器,是一种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功能来转换频率的控制仪器。随着科技的提高、时代的进步,电子技术产业发展迅猛,高压变频器也逐步得以成熟,使以前遗留下来的高压问题得以很好的解决,目前,高压变频器在各个行业中均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利德华福、合康亿盛、广州智光、新风光、九州电气等为代表国产高压变频器已迅速崛起,与以西门子、ABB、罗克韦尔等为代表进口产品争夺国内市场,高压变频器市场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在本期专题讨论活动中, 我们将针对国内外品牌高压变频器产品的优缺点,选型应用、经验技巧、现场安装调试以及发展趋势等内容展开全方位的讨论,希望众网友踊跃发言, 积极回帖参与,来gongkong论坛一起分享经验、一起讨论吧!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国内外高压变频器优劣势对比”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变频与传动-中高压变频器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HVInverter.htm

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国内外品牌高压变频器的优缺点对比、选型应用、经验技巧、安装调试及发展趋势等几个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选型应用#+高压变频器的选型注意事项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年7月10日,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高压变频器还真没用过啊!低压的很常见。

楼主:
用过高压变频器的工程师们,欢迎拍砖

网友B:
活动不错很是给力!必须参加!

网友B:
但是我坚信国产会越来越好!

网友C:
高压变频器现场调试步骤

一、送电前检查

1.   变频器外观和内部检查,包括接线检查和上电前检查。

2.   核对图纸与变频器内部元件是否相符。

3.   变频器上电前测试。

4.   变压器一次侧绝缘测量。

二、送控制电380V后的检查

1.   校验变频器状态。

2.   测量各种供电电压数值。

3.   检查各部件上电后状态良好。

4.   读取变频器内原始数据。

5.   根据现场电机及负载情况预设变频器参数。

6.   冷却风扇转向。

三、变频器主回路反送电试验

1.   停控制电源(380V),拆所有单元T1,T2间连线,接入一输出可调三相调压器。

2.   送控制电源(380V),调节调压器输出电压,慢慢给定至最大,测量并观察单元工作情况。(单元工作情况检查,)

3.   停控制电源(380V),脱开调压器接T1,T2间连线,动力进线接上(出线脱开)。

四、接口信号检查试验

1.   VFD跳高压柜信号

2.   VFD启动信号

3.   VFD停止信号

4.   VFD故障信号

5.   VFD报警信号

6.   变频器输出的电机速度信号(4-20mA)。

7、紧急停止信号。

五、变频器空升压试验

1.   下载控制程序。

2.   将变频器置于开环试验模式,并设置适当参数。

3.   接上变频器的进线电缆。变频器输出侧电缆不接。

4.   将高压柜推至试验位置,合上开关,从变频器侧模拟跳高压信号。

5.   用户送至变频器。注意:由于进线隔离变压器励磁涌流较大,进线开关有可能跳闸,此时应适当放大高压柜速断倍数。一般为变压器一次侧输入电流的8-10倍。

6.   高压送上后,检查面板显示电压与实际是否相符,频率是否为正值。

7.   从变频器操作面板上启动变频器,在不同输出时记录相应电压波形。

8.   再次断开高压,准备带电机运行。

六、变频器带电机测试

1.   确认电机与机械连轴器脱开。

2.   确认电机具备运行条件。(冷却、润滑正常)。

3.   电机旁应有专人看护,发现异常应立即通知变频器操作人员。

4.   接上变频器至电机的电缆。

5.   由厂家设置变频器相应的参数。

6.   合高压。

7.   从变频器操作面板给出1%转速,观察电机转动方向。如果方向不对,则应调整电机的输入电缆的相序。

8.   由厂家在就地通过操作面板控制电机在不同转速下运行并记录相应的测试点电压及波形。

9.   用户在电机侧应有专人检查电机工作状态。(通风、润滑、振动等)

10.将变频器置于“远方”模式,  从远方启动变频器,检查变频器运                                                                    行状态。

七、变频器带机械空载测试

1.   确认风机已具备运转条件。

2.   现场应有负责机械的专人看护,发现异常应立即通知变频器侧操作人员。

3.   检查在不同速度下负载的运转状况。并记录相应的波形。

八、变频器带负载测试

1.   确认机械能带负载运行。

2.   在启动前确认出口阀门关闭,确保轻载启动。

3.   在操作面板上启动变频器。

4.   在变频器升到给定速度后,慢慢打开阀门,同时监视电机电流,直到阀门打开至合适开度。

5.   调试确定电机最低工作速度,并在变频器中设置限值。

6.   在不同速度下运行电机,检查机械是否有共振点,如有则设置变频器参数避开共振点。

7.   将控制模式切换到“远方”,从远方调节变频器的转速。

8.   记录变频器的运行曲线。(速度-电压-电流)

9.   停车时,先关闭阀门,再按变频器“停止”键。

九、带负载运行考核

1.   从远方启动变频器,并让其工作在满负载状态。

2.   连续运行4小时。

网友D:
国产现状

在国内有不低于200家的低压变频器厂商,其大部分为AC380V的低压产品,而在高压大功
率变频器方面,在30家左右。由于罗宾康没有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因此绝大多数厂家都采用美国罗宾康的技术即单元串联多重化结构。
随着技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理论上和功能上国产高压变频器已经可以与进口变频器相比肩,但是受工艺技术的限制,与进口产品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这些状况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 国外各大品牌的产品正加紧占领国内市场,并加快了本地化的步伐。
② 具有研发能力和产业化规模的逐年增加。
③ 国产高压变频器的功率也越做越大,目前国内最大的应用做到了20000KW。
④ 国内高压变频器的技术标准还有待规范。
⑤ 与高压变频器相配套的产业很不发达。
⑥ 生产工艺一般,可以满足变频器产品的技术要求,价格相对低廉。
⑦ 变频器中使用的功率半导体关键器件完全依赖进口,而且相当长时间内还会依赖进口。
⑧ 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缩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正应用在国民经济中。
⑨ 已经研制出具有瞬时掉电再恢复、故障再恢复等功能的变频器。
⑩ 部分厂家已经开发出四象限运行的高压变频器。
11矢量控制的高压变频器也已经在应用。

国外现状

国外各大品牌的变频器生产商,均形成了系列化的产品,其控制系统也已实现全数字化。几乎所有的产品均具有矢量控制功能,完善的工艺水平也是国外品牌的一大特点。在发达国家,只要有电机的场合,就会同时有变频器的存在。其现阶段发展情况主要表现如下:
① 技术开发起步早,并具有相当大的产业化规模。
② 能够提供特大功率的变频器,已超过10000KW。
③ 变频调速产品的技术标准比较完备。
④ 与变频器相关的配套产业及行业初具规模。
⑤ 能够生产变频器中的功率器件,如IGBT、IGCT、SGCT等。
⑥ 高压变频器在各个行业中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⑦ 产品国际化,当地化加剧。
⑧ 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并被大量的、快速的应用于产品中。

未来态势

交流变频调速技术是强弱电混合,机电一体的综合技术,既要处理巨大电能的转换(整流、逆变),又要处理信息的收集、变换和传输,因此它必定会分成功率和控制两大部分。前者要解决与高压大电流有关的技术问题,后者要解决的软硬件控制问题。因此,未来高压变频调速技术也将在这两方面得到发展,其主要表现为:
① 高压变频器将朝着大功率,小型化,轻型化的方向发展。
② 高压变频器将向着直接器件高压和多重叠加(器件串联和单元串联)两个方向发展。
③ 更高电压、更大电流的新型电力半导体器件将应用在高压变频器中。
④ 现阶段,IGBT、IGCT、SGCT仍将扮演着主要的角色,SCR、GTO将会退出变频器市场。
⑤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磁通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等技术的应用将趋于成熟。
⑥ 全面实现数字化和自动化:参数自设定技术;过程自优化技术;故障自诊断技术。
⑦ 应用32位MCU、DSP及ASIC等器件,实现变频器的高精度,多功能。
⑧ 相关配套行业正朝着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社会分工将更加明显。

发展趋势

随着本土高压变频器得到更多的用户的认可,本土品牌凭借良好的性价比优势正在逐步扩大在国内的市场份额。
品牌:国外品牌多为综合自动化供应商,拥有多种自动化产品的品牌关联效应。这种关联效应还体现在譬如渠道等其他资源的共享上。因此这种“品牌推广”对于该品牌的产品销售有很好的推动作用。而本土品牌在自动化产品结构上相对比较单一,更多的是“产品推广”的营销策略,因此有一定劣势。但是随着本土品牌在市场的逐渐历练成熟,“产品推广”的营销策略也正在向“品牌推广”转变。
另外,国外品牌也实施积极的市场策略,ABB的ACS2000系列可能就是应对国内企业风机 泵 压缩机等市场的。对于本土品牌,在电气传动领域,平方转矩或曰恒功率负载一直是其进入市场的切入点,也是传动领域的低端市场
技术:技术已经不成为进入这一行业的壁垒,而稳定性及产品性能则逐渐成为各个厂商面临的主要技术问题。国外品牌由于产品技术相对成熟,行业应用经验也相对丰富,因此在故障率,元器件质量、以及超大功率产品上用户相对比较满意。但是随着本土品牌的不断发展,这一差距也在逐步缩小。
价格:毋庸置疑,价格优势是本土品牌的巨大优势。这种优势是短期内不会改变的。而这一特点也迎合了金融危机后,用户要求性价比,注重减少项目成本的需求。
资金:由于高压变频器的单价较高,收款周期都较长,资金的充裕性成为关键的竞争力之一,在这一点上,国外品牌压力较小。通过发展,本土品牌也已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实力,部分国内厂商已经拥有较充足的资金应对资金流问题以及进行产品的研发与升级。另外,广州智光、哈尔滨九洲、合康亿盛等本土品牌陆续上市,也表明这一行业如低压变频一样会出现更多资本运作。国内厂商逐步度过发展期,开始寻求资本运作,以期提升企业规模效应。
纵观国内外品牌,技术竞争,营销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但是随着各品牌针对的目标市场逐渐细化,市场竞争不止表现为价格,也是品牌竞争,脱离制造环节,转向前端的品牌及研发设计,后端的渠道及服务,也是这一领域可行的商业模式。
同时,如何提高管理水平,严格成本控制,优化资金流,人才引进等逐渐成为各品牌之间竞争的核心内容。这种“软实力”的竞争将在未来更加激烈。
未来我国高压变频器行业发展可能还将遵循以下四点发展策略:
一是加强中国变频器行业协会作用。通过组织和举办行业发展研讨会等方式,统一行业企业认识,避免行业出现恶性价格竞争情况;出面协调行业企业与政府、社会、上下游客户的相互关系,积极协助政府落实有关节能降耗政策。
二是以人为本。随着新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拓宽进程的加速,人才的培养和补充成为未来行业能否维持高速成长的关键。变频器企业在培养和尊重人才的同时,在使用及留住人才方面,应避免无序竞争控制工程网版权所有,树立行业全局意识。
三是企业要大力发展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依靠科技进步,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健全和完善销售服务体系,提高企业整体服务水平。构建细化产业发展战略联盟,鼓励产业集中向优势企业转移。
四是大力加强国家及行业标准化工作的开展。据了解,现有涉及变频调速设备的3个标准都是以大的传动设备系统出现,变频调速设备只是作为一个部件。因此,变频调速设备还没有独立可执行的生产、检测、验收等方面的标准。对此,成立全国变频调速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相关材料已上报国标委,行业协会今后将逐步启动变频调速设备标准的制修订工作,逐步实现变频调速设备通用标准、各行业特性标准、技术标准、产品标准、方法标准相配套的体系。

高压变频器 - 市场发展

高压变频器行业下游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从下游高压变频器市场规模增速看,好的行业是水化工增幅达到10%,化工行业增幅达到7%,石化行业增幅达到6%、石油行业增幅达到6%,增速不好的的行业有冶金、建材、矿山、电力,分别萎缩7%、8%、9%、12%。
尽管,整个高压变频器市场没有出现持续的爆发式的增长,但我国变频器品牌已经涵盖了几乎所有领域,而且相对国际品牌有信价比优势。目前看,内资高压变频器的市场占比已经超过55%.从企业排名看,合康变频增长13.2%,市场占比13%,已经跻身行业首位的位置;利德华福市场占比12%、西门子占比11%、ABB占比9%、东方日立占比5%.国电四维发展速度较快,2012年增长44%,行业占比接近5%.
[3]纵观近些年整个高压变频器市场,其价格的底线到了。内资企业价格战几乎不可能,外企还有很大利润空间。外资品牌至少还具有10%的空间,西门子、abb、东芝三菱,可能有特价,但不会全面降价。他们都通过代工或是其他品牌做,但是仍然价格高。

网友D:
高压变频器 - 常用措施

高压变频器抗干扰的常用措施:
(1)高压变频器的E端要与控制柜及电机的外壳相连,要接保安地,接地电阻应小于100Ω,可吸收突波干扰。
(2)高压变频器的输入或输出端加装电感式磁环滤波器。平性并绕3-4圈,有助于抑制高次谐波(此方法简单易行,价格低廉)。
(3)上述磁环滤波器还可根据现场情况加绕在高压变频器控制信号端或模拟信号给定端的
进线上。
(4)装有高压变频器的电控柜中,动力线和信号线应分开穿管走线,金属软管应接地良好。
(5)模拟信号线要选用屏蔽线,单端在高压变频器处接仿真地。
(6)还可通过调整高压变频器的载频来改善干扰。频率越低,干扰越小,但电磁噪声越大。
(7)RS485通讯口与上位机相连一定要采用光电隔离的传输方式,以提高通信系统的抗
干扰性能。
(8)外配计算机或仪表的供电要和高压变频器的动力装置供电分开,尽量避免共享一个内
部变压器。
(9)在受干扰的仪表设备方面也要进行独立屏蔽,市场上的温控器、PID调节器、PLC、传感器或变送器等仪表,都要加装金属屏蔽外壳并与保安地相连。必要时,可在此类仪表的电源进线端加装上述的电感式磁环滤波器。

高压变频器 - 维护保养

高压变频器一般的安装环境要求:最低环境温度-5℃,最高环境温度40℃。大量研究表明,高压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高压变频器使用寿命将减半。此外,高压变频器运行情况是否良好,与环境清洁程度也有很大关系。夏季是高压变频器故障的多发期,只有通过良好的维护保养工作,才能够减少设备故障的产生,请用户务必注意。
在夏季高压变频器维护时,应注意变频器安装环境的温度,定期清扫变频器内部灰尘,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加强巡检,改善变频器、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检查是否紧固,保证各个电气回路的正确可靠连接,防止不必要的停机事故发生。

注意事项

1、 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器人机界面上的各显示参数,发现异常应即时反映
2、 认真监视并记录变频室的环境温度,环境温度应在-5℃~40℃之间。移相变压器的温升不能超过130℃
3、 夏季温度较高时,应加强变频器安装场地的通风散热。确保周围空气中不含有过量的尘埃,酸、盐、腐蚀性及爆炸性气体
4、 夏季是多雨季节,应防止雨水进入变频器内部(例如雨水顺风道出风口进入)
5、 变频器柜门上的过滤网通常每周应清扫一次;如工作环境灰尘较多,清扫间隔还应根据实际情况缩短
6、 变频器正常运行中,一张标准厚度的A4纸应能牢固的吸附在柜门进风口过滤网上
7、 变频室必须保持干净整洁,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清扫。
8、 变频室的通风、照明必须良好,通风散热设备(空调、通风扇等)能够正常运转。

维护项目

1、 用带塑料吸嘴的吸尘器彻底清洁变频器柜内外,保证设备周围无过量的尘埃。
2、 检查变频室的通风、照明设备,确保通风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3、 检查变频器内部电缆间的连接应正确、可靠
4、 检查变频器柜内所有接地应可靠,接地点无生锈
5、 每隔半年(内)应再紧固一次变频器内部电缆的各连接螺母
6、 变频器长时间停机后恢复运行,应测量变频器(包括移相变压器、旁通柜主回路)绝缘,应当使用2500V兆欧表。测试绝缘合格后,才能启动变频器
7、 检查所有电气连接的紧固性,查看各个回路是否有异常的放电痕迹,是否有怪味、变色,裂纹、破损等现象
8、每次维护变频器后,要认真检查有无遗漏的螺丝及导线等,防止小金属物品造成变频器短路事故。特别是对电气回路进行较大改动后,确保电气连接线的连接正确、可靠,防止'反送电'事故的发生。

网友E:
#经验技巧#高压变频器故障分析处理

在实际的运用中我们发现,常见的故障可分为控制通道异常、IGBT过流,过电压故障等等。 高压变频器具有高度智能化运算水平和完善的故障检测电路,并能对所有的故障提供精确的定位,在主控界面上做出明确的指示。这里就常见的高压变频器故障及产生的原因和高压变频器维修方法进行分析。

一、控制通這异常故障
控制通道异常故障通常由子PWM板与功率单元板之间的光纤通信造成的, 一般由以下几种情况:
1、光纤连接部位接触不良或光纤头脱落;
2、光纤信号发送/接收器内部進积灰生;
3、光纤折断;
4、光纤通信控制振损坏;
在出现光纤故障的情况下,首先需要判断是功率单元故障还是控制器侧出现故障,可以通过对调光纤的方法进行判断。将在控制器中光纤板上得同一相得任意一个功率单元对应的光纤与报故障的光纤进行对调,再次上电监控界面定位的光纤故障如果仍然在原位置,说明是光纤板损坏,反之,监控界面显示的光纤故障已经更换位置,则说明是功率单元故障,此时可以考虑更换或装修故障功率单元。

二、IGBT过流故障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IGBT是高压变频器中最关键的功率器件,IGBT作为一种大功率的复合器件,存在着过流时可能发生锁定现象而造成损坏的问题。为了提高系系充的可靠性,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因过流而损坏。通常引起IGBT过流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变频器输出短路;
2、功率単元内IGBT被击穿;
3、驱动检测电路损坏
4、检测电路被干扰;
检测方法是根据监控界面显示的故障定位找到对应得模块, 拆开检査IGBT是否损坏,判断的方法是找到功率单元内部直流母线的正极v+与负极v-,将万用表的黑表望接到v+上,红表笔分别接到U,V上,用二机管档,应该显示0.4V左右的数值,反相则显示无穷大;将红表笔接到v一上,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同的结果,否则可判断IGBT损坏需要更换。

三、过电压故障原因及解决办法
过电压原因一般是是来自电源输入侧的过电压,正常情况下电网电压的被动在额定电压的-10%~+10%以内,但是在特殊后况下。由子直流母线电压随着电源电压上升,所以当电压上升到保护值时,变频器会因过电压保护而跳闸。为进免输入侧过电压可以改变变压器的抽头进行调节,此种方法只适合子现场电压一直偏高的情下,另外还可以考虑在电源输入侧増加吸收装置,减少变频器输入侧过电压因素。

楼主:
时间有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只要你有料!

网友F: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而高压变频器是指输入电源电压在3KV以上的大功率变频器,主要电压等级有 3000V、3300V、6000V、6600V、10000V等电压等级的高压大功率变频器

高压变频器按着输出电平数,可分为二电平、三电平、五电平及多电平变频器

"电平"就是指电路中两点或几点在相同阻抗下电量的相对比值
三电平顾名思义就是三种电平:高电平V/2、零电平0V、低电平-V/2
三电平的实质就是开关阀值的问题,就是提供了三种开关状态转换。三电平的控制技术主要使用在变频器中,三电平变频器采用钳位电路,解决了两只功率器件的串联的问题,并使相电压输出具有三个电平

三电平变频器与三电平逆变器
逆变器和变频器不是同一个概念
逆变器:是一种用来将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的部件。
变频器:是一种用来改变交流电频率的部件。我们通常的交流电是50HZ,通过变频器后,该频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
所以两个部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三电平逆变器的主回路结构环节少,虽然为电压源型结构,但易于实现能量回馈。
三电平变频器在国内市场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电压问题,其最大输出电压达不到6KV,所以往往需要采用变通的方法,要么改变电机的电压,要么在输出侧加上升压变压器。这一弱点直接限制了它的广泛应用。这也是这个控制技术很多人不甚了解的最大原因。

三电平变频器与二电平变频器
二电平变频器即为市场上低压变频器的拓扑电路相对电平为直流母线的正负两极。三电平变频器采用钳位电路,解决了两只功率器件的串联的问题,并使相电压输出具有三个电平

三电平同步

三电平同步解决了一些过去在双电平同步时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需要把三电平的同步信号转换为双电平的同步信号。三电平同步方式消除了直流分量,提供了更有效的办法来确定同步信号在信号链的位置。

高压变频器工作原理
高压变频器的每个功率单元相当于一个三电平的二相输出的低压变频器,通过叠加成为高压三相交流电,变频器中点与电动机中性点不连接,变频器输出实际上为线电压,由A相和B相输出电压产生的UAB输出线电压可达6000V,为25阶梯波。如下图所示,为输出的线电压和相电压的阶梯波形,UAB不仅具有正弦波形而且台阶数也成倍增加,因而谐波成分及dV/dt均较小。

网友G:
高压变频器没怎么接触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H:
“国内外高压变频器优劣势对比”从应用的角度来分析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6/678724_1.shtml

网友I:
高压变频器用的比较少  但利润高希望国产可以超越国外大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