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使用Y-△起动电路发热严重

楼主(2016-06-15):
    某电动机使用Y-△起动电路。运行时线路电流表显示的电流值刚刚达到该电动机的额定值。但运行时间不长,电动机就已很热,立即停机检查,但没有发现电动机有异常,电源电压和负载也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现象的发生?

    答:已知该电动机使用Y-△起动电路,它的动作时间和热元件整定电流应为口诀:

    电动机起动星三角,起动时间好整定;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四单位秒。

    电动机起动星三角,过载保护热元件;

    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重点说明:

    (1)自动星形一三角形起动器,由三只交流接触器、一只三相热继电器和一只时间继电器组成,外配一只起动按钮和一只停止按钮。起动器在使用前,应对时间继电器和热继电器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两项工作均在起动器安装现场进行。电工大多数只知电动机的容量,而不知电动机正常起动时间、电动机额定电流。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就是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从起动到转速达到额定值的时间),此时间数值可用口诀来算。

    (2)时间继电器调整时,暂不接入电动机进行操作,试验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是否能与所控制的电动机的起动时间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应先微调时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再进行试验。但两次试验的间隔要在90s以上,以保证双金属时间继电器自动复位。

    (3)热继电器的调整,由于热继电器中的热元件串联在电动机相电流电路中,而电动机在运行时是接成三角形的,则电动机运行时的相电流是线电流(即额定电流)的1/√3倍。所以,热继电器热元件的整定电流值应用口诀中“容量乘八除以七”计算。根据计算所得值,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旋钮调整到相应的刻度——中线刻度左右。如果计算所得值不在热继电器热元件额定电流调节范围,即大于或小于调节机构的刻度标注高限或低限数值,则需更换适当的热继电器,或选择适当的热元件。

网友A(2016-08-11):
总结的很好,受教学习啦,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