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如何选用

楼主(2016-06-15):
为了使流量稳定,准确的反应管道流量情况,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对直管段要求一般为前5倍锥管直径后250mm即可。

常州成丰的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重磅上市,结合市场及我公司的生产经验,总结出以下几点供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参考。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选用前需要注意的问题:

  1.耐高温,可达450℃金属转子流量计,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威力巴流量计。耐腐蚀,可以采用衬四氟浮子或者哈氏合金。

  2.可以制作适宜小口径低流速气体、液体及蒸汽流量的测量。

  3.磁耦合原理无泄漏耐高压,目前出现了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锥管一次成型,品质高外观新颖,压力损失小,测量管无死角,浮子可以转动不易堵塞,不受地磁场干扰等优点。

  4.受一定粘度影响,不宜测量高粘度介质。

  5.当流量超过100m3/h水流量时,压力损失明显。

  6.多用于过程控制用仪表,最高精度1%,一般为1.5%,量程比10:1。

  7.本安防爆、隔爆型均有,适合危险工业场合。

  8.根据原理,最理想、最适宜的安装方式为下进上出垂直安装。

  9.有就地指针型、电池型、二线制型供电型等多种形式可供选择。

  10.测量高温低温(-30℃以下)介质时,最好采用夹套型。

  11.不适宜测量密度变化大的介质。

  12.不适宜测量脉动介质流量(如计量泵出口)。

  13.对于气体本表无温压补偿,需另配压力表。

  14.对于多台仪表密集安装或碳钢工艺管道经过仪表附近时,要与仪表保持100mm以上的距离,避免磁场干扰。

  15.对于含有大量铁磁性颗粒介质流量测量时,要在仪表前加装磁过滤器,并定时进行吹扫。

16.若选用隔爆场合使用仪表,要选用圆壳M4或M8指示器。

17.模块化、智能化、卡件式的流量计还可以根据用户不同配置。

  18.流量计高低报警一般为集电极开路OC门方式,需外加继电器进行电流放大,也可选继电器输出型,触点容量为1A/30VDC,0.25A/250VAC
    随着技术的提升,产品的更新换代,常州成丰的第三代金属转子流量计将越来越广泛的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