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动画的问题

楼主(2016-06-15):
现在想在主画面设置一个动画,当泵运行信号来了,就开始移动图形,但是proface的动画要移动只能通过字控制,我只有位信号,本人是新手,求各位师傅指导哈,触摸屏型号是GP-4301TW

86,上山了

网友:
可不可以通过位的动作给地址一个信号来实现呢!

86,上山了

网友:
刚才用了一个按钮和一个圆做了一个水平移动的动画。

圆是字地址       D00000    选择水平动画的地址就OK了

开关是位地址   X00000     选择位开关,瞬动,地址

但是我是用脚本做的,如果你有PLC连接的话那样就更简单了!PS:你能看懂脚本的话PLC就更简单!

1创建一个D脚本.

2触发选择位变ON

3位地址选择X00000

4[b:[PLC1]M0000]=1  PS:因为触发方式是位变ON  所以当X00000=1时,M00000=1

5关闭D脚本

6再创建一个D脚本

7触发选择定时器

8定时设置看你需要

9    if([b:[PLC1]M0000]==1)
      {[w:[PLC1]D00000]=[w:[PLC1]D00000]+1}
      endif

PS:因为触发方式是时间。所以当M00000=1时,D00000里面的值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增加的值就是+后面的值,当前为1.这个值也会反应出你动画的移动!

10  模拟

我也是刚刚接触,也是在学习中。我觉得应该有更加简单的方法!

希望有大神能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通过位的动作给地址一个信号来实现呢!

 谢谢了,我是用了一个脚本程序实现了,脚本的触发信号是泵运行信号来了就触发,脚本程序是一个字数据的自动累加

86,上山了

网友:
对: 硬是睡不醒 回复内容:对: 86,上山了  可不可以通过位的动作给... 内容的回复!解决了就好!以后可以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86,上...

 嗯嗯,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用了一个按钮和一个圆做了一个水平移动的动画。圆是字...

大神啊,我这个方法也实现了,谢谢了

网友B(2018-01-1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86,上山了  刚才用了一个按钮和一个...

网友(2018-03-09):
学到了,我现在还不会用脚本呢

网友C:
如果会梯形图也可以的,用位控制移动的量

网友D(2018-09-21):
脚本是个什么东酉和都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