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与触摸屏的连接问题,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6-06-15):
触摸屏画面右下角的“下页”就是上面梯形图中的R461,请问H25给DT0中的H25代表什么意思?

点击上面的“下页”,出现下面的界面: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仔细阅读GTWIN画面编制指南,H25为指定跳转页面编号,DT0赋值为GT存放跳转界面位置,DT2当前值为当前页面。

楼主:
回复内容:x谢谢,仔细看过了

引用 网友A:
仔细阅读GTWIN画面编制指南,H25为指定跳转页面编...

网友B(2016-10-21):
天呀,松下的触摸屏居然还要梯形图来编